电源模块满载输出的方法

楼主:
1芯积分
现在想要一款DC/DC电源模块满载输出
电源模块是110VDC输入,输出是24V / 8.4A,满载输出是200W
现在在电阻阻值选型上分析如下
既然满载输出为200W,且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固定在24V,所以满载输出时电流为8.4A,不能再大了。
所以用24V除以所接的电阻负载的阻值,得到的电流只要大于8.4A即可达到满载输出效果。
即负载电阻值R<24/8.4=2.85Ω
如果选用2个4Ω/300W的功率电阻(外壳为波浪形的银色电阻)进行并联,则可以等效为2Ω/600W的负载电阻
对于电源模块输出电流24/2=12A>8.4A满足要求
对于负载功率(24/2)*24/2)*2=288W<600W,也满足要求
这样可以保证电源模块满载输出?

网友A:
对于电源模块输出电流24/2=12A>8.4A满足要求--------错了,这里是超出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了,或者说,2欧负载,24V输出的情况下,输出功率=288W也超出电源200W的能力了。电阻不能小于2.88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源模块输出电流24/2=12A>8.4A满足要求--------错了,这里是超出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了,或者说,2欧 ...

我之前还有这么一个疑问
按道理满载时的负载为24V/8.4A=2.85Ω
如果负载过小,比如首贴说的2Ω
则负载电流为12A超过了最大的8.4A
此时就算电源模块有过流保护,那么此时电源模块也不能继续工作了?

而且采用2.85欧姆以上的负载电阻,则不可能达到满载的工况了啊,如果要满载非要牢牢的把负载控制在2.85Ω吗?

网友:
有可调功率负载,加电拉一下电压电流,验证计算
测试电源的满载是指负载的电流而言的
是负载电阻到某一较小的的区域的值

网友:
“对于电源模块输出电流24/2=12A>8.4A满足要求”

这可不是“满足要求”,是不满足要求,是过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还有这么一个疑问
按道理满载时的负载为24V/8.4A=2.85Ω
如果负载过小,比如首贴说的2Ω
则负载 ...

“如果要满载非要牢牢的把负载控制在2.85Ω吗?”

那是当然的。除此之外其它电阻值均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满载非要牢牢的把负载控制在2.85Ω吗?”

那是当然的。除此之外其它电阻值均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

但是2.85Ω是非标准非常见的阻值
如果采用4欧姆的功率电阻,每三个并联起来,再串联
就可以得到2.67Ω的阻值,加上电阻的阻值偏差,和导线的阻抗
也可以近似得到2.85Ω,这样可以吗?
另外电阻无论串并联,总功率都是单个的功率总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2.85Ω是非标准非常见的阻值
如果采用4欧姆的功率电阻,每三个并联起来,再串联
就可以得到2.67Ω ...

假设电源是24V恒压输出电压源。你如要尽量接近200W输出功率,
那么可以考虑用5个4欧电阻串并联:  4欧 //【4欧+4欧+(4欧//4欧)】,这样不考虑电阻精度和导线电阻,总负载就是2.857欧,输出功率就是24^2/2.857=201.6W。5个电阻上的功耗依次是 144W、23.04W、23.04W、5.76W、5.76W。

网友:
实际上4欧电阻也不是一个标准值吧,一般是3.9欧(5% E24系列)或4.02欧(1% E96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源是24V恒压输出电压源。你如要尽量接近200W输出功率,
那么可以考虑用5个4欧电阻串并联:  4欧 / ...

谢谢讲解的这么详细
还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说过两次了
如果采用N个型号一样的功率电阻串并联,那么最后等效出来的电阻的总功率
就是N乘以单个电阻的功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2.85Ω是非标准非常见的阻值
如果采用4欧姆的功率电阻,每三个并联起来,再串联
就可以得到2.67Ω ...

“另外电阻无论串并联,总功率都是单个的功率总和吧?”

不一定,需要每个电阻单独计算实际功率耗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2.85Ω是非标准非常见的阻值
如果采用4欧姆的功率电阻,每三个并联起来,再串联
就可以得到2.67Ω ...

需要比较畸零的小电阻同时需要能够通过较大电流,可以用电炉丝截取一段制成。例如你的负载要求2.85欧,可以用2500W以上电炉丝截取一段,稍拉长后引出两条线作为你的负载。使用时必须架在耐高温材料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讲解的这么详细
还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说过两次了
如果采用N个型号一样的功率电阻串并联,那么最 ...

如果采用N个型号一样的功率电阻串联,那么最后等效出来的电阻的总功率就是N乘以单个电阻的功率。
如果采用N个型号一样的功率电阻并联,那么最后等效出来的电阻的总功率就是N乘以单个电阻的功率。
因为这两种情况下,每个电阻上分到的功率是一样的(电流相同或电压相同)。
如果采用N个型号一样的功率电阻串并联,那么最后等效出来的电阻的总功率就不一定是N乘以单个电阻的功率,因为串并联后每个电阻上分到的功率就不一定相同了,要看具体架构。
比如,我的例子中 5个4欧电阻上的功耗依次是 144W、23.04W、23.04W、5.76W、5.76W。但是,总功率一定是各个电阻功率之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考虑导线损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用N个型号一样的功率电阻串联,那么最后等效出来的电阻的总功率就是N乘以单个电阻的功率。
如果采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