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自收发电路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如图1,是看到一款485自收发电路。图2是485芯片的PIN定义
在发送数据过程中
当TXD发送0时,三极管不导通,DE接高电平,进入发送模式,485芯片会把DI上的电平反应到AB引脚上输出,因为DI已经接地,所以AB引脚会传输0,这个好理解
但是,当TXD发送1时,三极管导通,RE接低电平,进入接收模式,485芯片的AB引脚进入高阻状态,则AB传输的是1,
此时为什么AB进入了高阻态模式呢?
而且TXD发送1时,进入了接受模式,为什么还在发送数据呢?

  图1

  图2

网友:
你怎么确定AB端在发数据的?

网友:
硬件上,取决于AB口的电平差,谁高谁低,,,
协议规定, 平时数据线是空闲状态,或说是1状态
高阻是与协议有关,
发送的高转低时,485芯片有个维持高电平的时间,此时,确定好发送状态了,路上还是处于发送中,,,高阻

网友:
1.进入高阻状态是芯片内部决定的  相当于内部与A、B之间是断路的,然后又因为A上拉至VCC,B下拉GND,所以A、B之间压差是逻辑“1”。

2.进入接收模式是对于SP3485而言的,对于你的整个系统还是处于发送模式,此时你的接收端处于接收状态,它必然会去判读A、B间的电压差,只要电压差大于0,你的接收端就认定接收到了逻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