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自收发电路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如图1,是看到一款485自收发电路。图2是485芯片的PIN定义
在发送数据过程中
当TXD发送0时,三极管不导通,DE接高电平,进入发送模式,485芯片会把DI上的电平反应到AB引脚上输出,因为DI已经接地,所以AB引脚会传输0,这个好理解
但是,当TXD发送1时,三极管导通,RE接低电平,进入接收模式,485芯片的AB引脚进入高阻状态,则AB传输的是1,
此时为什么AB进入了高阻态模式呢?
而且TXD发送1时,进入了接受模式,为什么还在发送数据呢?

   图1
  图2

网友:
TXD, RXD配置成串口后. 没有数据发送和接收是都是高电平. 有数据时有效信号是低电平.

网友:
485在接收态时处于高阻态,相当于A B脚与总线断开了。但是,总线上还有R5和R4偏置电路存在,所以会把总线拉为A>B+200mV 状态,按照485的协议,此时也就给总线输出了一个“1”。所以这个电路就是利用了接收使能和偏置电路,共同实现了总线置1的目的。
另外提醒一句,因为接收使能脚生效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这种方式总线的波特率不能高,9600一般没有问题,再高的话,就要研究芯片的规格书并多加测试了。

网友:
从起始位开始理解,会好点。
简单起见,默认波特率是约定好的。
这样的话,某个设备作为发送端时,首先要发送一个起始位,也就是 0。
接下来才是数据,(奇偶校验位),最后是停止位。

总线上虽然常处于 1 态,但是没有起始位,这样是不会触发接收的。

网友:
MCU的TXD引脚,本来就是在不发送数据时为高电平。发送数据时,起始位(不表示数据,仅仅是表示一帧的开始)为低电平。

网友:
你如果把 UART (异步串行通讯)工作搞清楚,首帖的问题根本不是个问题。
肯定你还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起始位为低电平,那么接收方怎么知道高电平是数据还是停止?数据位如果是低电平,接收方会不会把低电平当成另一个起始位?其实,这些问题设计者已经都替使用者考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