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
为什么我在分析运放电路的时候总是会被电容影响,有了电容我就不会分析了
(1)C2C3C4分别有什么作用?
(2)C2C3C4在分析时可不可以看成断开?
(3)第一个运放的输入级为什么要级联3个68K电阻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推荐一本书,好好看完了,你就不会再问这样问题了

网友:
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运放使用单电源,U1A未加任何偏置,因此即使U1A输入共模允许到电源负端, in-PWM 处也不能为负,除非输入总是为正的信号,否则U1A无意义。
U1B输出到反相输入端为一电容。频率很低时U1B接近开环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运放使用单电源,U1A未加任何偏置,因此即使U1A输入共模允许到电源负端, in-PWM 处 ...

U1A是一个电压跟随器,U1B必须要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2才输出,另外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1也输出一个PWM,U1B是运用R8R9分压改变U1A的占空比,但是这些电容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推荐一本书,好好看完了,你就不会再问这样问题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A是一个电压跟随器,U1B必须要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2才输出,另外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1也输出一 ...

U1A不是简单的电压跟随器。
从U1A输出端到同相输入端接有电容C3,因此具有一定反馈(而且是正反馈)。U1A及附属电路是个有源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1A是一个电压跟随器,U1B必须要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2才输出,另外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1也输出一 ...

“U1B必须要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2才输出”
开关拨在上面,该运放由于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没有直流反馈,最终必定输出达到饱和,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如果OUTPUT1是个低电平为零,高电平为某一固定值的PWM信号,那么该PWM信号与U1A输出叠加,运放U1B输出可能是个滤除掉大部分纹波的近似直流电压。即使如此,U1B也很难避免饱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1B必须要SW1开关拨在上面,OUTPUT2才输出”
开关拨在上面,该运放由于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没有直流反 ...

没搞懂你的意思,output1是输出信号,不是输入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你的意思,output1是输出信号,不是输入信号

OUTPUT1,我猜测是另一部分电路的输出,对U1B来说是输入。不知道是否这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UTPUT1,我猜测是另一部分电路的输出,对U1B来说是输入。不知道是否这么回事。

其实简化了图,原图是这样的,我觉得看三极管麻烦,就简化了,那个output1其实就是FET_D,那个output2其实就是FET_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简化了图,原图是这样的,我觉得看三极管麻烦,就简化了,那个output1其实就是FET_D,那个output2其实 ...

“那个output1其实就是FET_D,那个output2其实就是FET_G”

那么首帖里面的开关SW1就是10楼图中Q2了?
10楼图中FET_D也看不出来究竟是将U1A输出信号经R3送到某处,还是其它电路输出的信号经R3送到U1B同相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output1其实就是FET_D,那个output2其实就是FET_G”

那么首帖里面的开关SW1就是10楼图中Q2了?
...

没错,首帖里面的开关SW1就是10楼图中Q2
最后那张图是FAN-EN为低电平时,FAN-PWM经过中间的电阻、U1A、R9,之后,一部分经过R3输出给FET-D,另一部分经过U1B、R10、R1输出给FET-G,你可以认为U1B及其后级电路与R3及其后级电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首帖里面的开关SW1就是10楼图中Q2
最后那张图是FAN-EN为低电平时,FAN-PWM经过中间的电阻、U1A、R ...

说了半天,U1B仍然是(对直流成份来说)开环工作。
想不明白这是什么目的。

网友:
这个电路怀疑有错。
U1A的3脚没有电流,所以R8没有压降,C3没有作用。
U1B是个积分器,但是这样积分恐怕最后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