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3)GD32E231C读取ADC采样值

楼主:
GD32E231 DIY大赛(3)GD32E231C读取ADC采样值
项目需要采集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还有输出电流,所以这里使用3通道的 ADC采样,参考例程定时器触发ADC采样,然后DMA到数组中

1、初始化相关外设:时钟,管脚,DMA,定时器,ADC、

2、初始化外设时钟

3、adc管脚初始化

4、DMA初始化配置

5、定时器初始化配置

6、ADC初始化配置

7、触发定时器读取数据

网友:
楼主遇到没复位后,采样换算后结果有偏差?偏差也不多,做精度用就超差了。

我做的采样3路电压交流信号也是用这个芯片同宗GD32E230,定时器加DMA 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