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找不到库

楼主:
A:gcc找不到库,填gcc,C++的list、vector。。。都找不到
B:$CXX 是交叉编译工具
交叉编译工具的 ./sysroots/cortexa9hf-neon-poky-linux-gnueabi/usr/include/libxml2/libxml 里有 list.h

网友:
看开发板教程,首先看看工具是不是装好了

网友:
gcc会根据环境变量 C_INCLUDE_PATH,CPLUS_INCLUDE_PATH,OBJC_INCLUDE_PATH查询头文件 ,也可以通过-I参数指定第三方头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