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气隙的计算公司是如何推到出来的?

楼主:
最近学习开关电源,感觉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参数计算贼复杂,图中的变压器的计算公式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但它又没给出推到过程,不好理解,有那个大哥清楚这个公司是如何推到出来的吗?多谢多谢!!!

网友A: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气隙,其目的是避免磁芯发生饱和。气隙的计算与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多项参数有关,包括变压器原边匝数、电流峰值……等等。
该公式未必正确。因为公式中并没有包括初级峰值电流。按说,初级峰值电流可以从电感量和脉冲宽度推算出来,但公式中也没有脉冲宽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气隙,其目的是避免磁芯发生饱和。气隙的计算与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多项参数有关, ...

那正确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正确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不看该文作者整个计算过程,没办法说。
单端反激变换器的变压器计算,变量个数多于方程个数(这是电子线路计算的常事),因此有一部分变量可以自由选择。某些人选择这几个变量定了数值 ,推出一套计算方法,某些人选择另一些变量定了数值,推出另一套计算方法。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正确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那正确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赵修科
这本教材可以参考,此教材在第8章特别讲到反激变压器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该文作者整个计算过程,没办法说。
单端反激变换器的变压器计算,变量个数多于方程个数(这是电子线 ...

我就是看的这个,https://www.wenkuxiazai.com/doc/f6058517915f804d2a16c102.html,篇幅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