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输出接地问题。

楼主:
有三组如图的电路(上方6291只有1组),如果测试时,误把CN1的第1 PIN接成了DGND,想请问一下有可能造成什么情况?
外部还有一些电路是给MCU的5V电源,LED灯号控制,I / O输出等简易电路,使用的地都是DGND

fp6291v070.pdf (375.99 KB, 下载次数: 2)

网友A:
CN1的第1脚是TL431输出的基准电压经U5缓冲后的输出电压。CN1的第1脚接地,就是U5输出端短路到地。
这样的短路,当然电路中其它部分得不到这个经U5缓冲的电压,不能正常工作。不过,U5通常能够自限流,不会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1的第1脚是TL431输出的基准电压经U5缓冲后的输出电压。CN1的第1脚接地,就是U5输出端短路到地。
这样的 ...

那有可能反而造成其他电路损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反而造成其他电路损坏吗?

“那有可能反而造成其他电路损坏吗?”

一般不会造成其它电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