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序三个问题

楼主:
单片机时序三个问题
1.一个数据位分成16份怎么理解

2.7、8、9还在范围内是指什么意思

3.当采集到D7时候有一次偏移出去怎么理解?抽象

网友:
1. 把一个位分成16份。对这一位进行分割。

2.7、8、9  是其中,中间的部分。进行采样。

3. 实际测到,和判断的波特率不一致,就会有偏差。采集的三个点,可能偏移到当前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