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哪个性能比较好,谢谢各位给个推荐

楼主:
目前有几款0-10V调光芯片,GP9301、SY5867、IW339,哪个性能比较好,没有频闪而且调光深度好?

网友A:
SY5867调光深度5%,最低亮度保持在5%左右。
IW339调光深度1%
GP9301调光深度1%,低亮度可以保持,也可以关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5867调光深度5%,最低亮度保持在5%左右。 IW339调光深度1% GP9301调光深度1%,低亮度可以保持,也可以 ...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