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IC引脚的含义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如图1是RS232通信IC
  图1
图2是部分引脚的定义,
其中 receiver input 和 driver input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一样?
同样 receiver output 和 driver output 有什么不一样?

通过图3,说明IC的作用是RS232通信吗?因为看到是RS232输入输出和logic信号输入输出的转换
  图2

  图3

网友:
看定义应该是driver input是TTL/CMOS电平,通信的时候不用转换成TTL/CMOS电平,而另一对是RS232的电平,两者的电平是不一样的(RS232逻辑1的电平为-3~-15V,逻辑0的电平为+3~+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