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开关变压器是怎么绕制的?

楼主:
什么叫两层串绕,什么叫分两层串联绕线,什么又叫分三层并联绕线,什么又叫几根并绕几圈?玩全懵逼了,感觉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好复杂,也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平时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关于变压器这一块怎么计算,有啥便捷的房法吗?我参数都算了3张A4纸,据我所知,这种变压器都是非标件吧,假如我要设计做个开关电源,那我第一个变压器样品是自己制作,还是给参数给厂商,让他们帮我制作?

网友:
变压器的图好像没有显示同名端和异名端信息
变压器没有同名端,基本无法绕制
比较详细的还要有记录起线和尾线的脚位
每个绕组后都要加1-2个内屏蔽层
然后按图纸加工就是了

网友:
如果没经验,最后交变压器厂家绕制,专业人做专业的事,,,
开关变压器的绕制注意的事情比较多
磁芯型号,磁芯接地的处理方式,屏蔽层,,
还要气隙,还有变压器的绝缘要求等等,,
当然也不是自己不能绕

网友:
“什么叫两层串绕,什么叫分两层串联绕线”
“两层串绕”和“分两层串联绕线”可能是一个意思,即你图中的两个“1/2Np”,二者同极性串联。

网友:
“什么又叫分三层并联绕线”

“分三层并联绕线”此前未闻。一般地说,这三层绕组每一匝的长度不同,即使三个绕组匝数相同,因线长不同,所以三个绕组的直流电阻不同。如果并联的话,电流不会在三个绕组中均匀分配,内层绕组因电阻较小故电流较大。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网友:
“什么又叫几根并绕几圈?”

三根并绕,就是用三条相同直径的导线,三条同时绕,绕制同一个绕组。
如果是更多根并绕,通常需要先把这些导线绞合,再绕到骨架上。

网友:
“感觉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好复杂”

确实比较复杂。详细的计算,除计算匝数、线径等等之外,还需要考虑铁损、铜损、漏感、散热、气隙……等等。

网友:
“我参数都算了3张A4纸”

不多,不多。
你这是很小的变压器,如果是大型变压器,一个小组计算一个月,也不稀奇。

网友:
“那我第一个变压器样品是自己制作,还是给参数给厂商,让他们帮我制作?”

自己绕完全可以。但你必须准备很多种线径的导线、绝缘材料、骨架、磁芯……等等。
交厂家制作,需要保证你的计算完全正确,而且经过优化。如果你给厂家的参数不准确,例如你计算出的匝数和线径窗口绕不下,厂家也生产不出来。

网友:
“什么又叫几根并绕几圈?”

两个绕组,匝数相同,要求尽可能紧的耦合。有一种绕法可以实现紧耦合,就是两根导线并绕,但分别引出。这两个绕组就实现了尽可能紧的耦合。两个绕组之间漏感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