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旸公司推荐LVDS to MIPI-eDP桥接电路AT2089,支持1366X768、1280X800、800X1280

楼主:
我公司供应LVDS、MIPI、eDP等接口显示屏桥接转换,现将目前较常用的几种桥接电路介绍如下:
1MIPIeDP标清屏通用桥接芯片AT2089(LVDS to MIPI eDP)
  AT2089为将LVDS转换为MIPI、eDP的桥接电路,最高分辨率支持到720P,具体为:1366×768,
1280×800,800×1280分辨率。
支持配置 1/2/4MIPI data lanes,速度支持到 1Gbps/lane;
支持eDP1/2 lane的配置, 支持 1.62Gbps、 2.7Gbps 两个速度。
2LVDS桥接芯片MS90C385B(RGBto LVDS)
MS90C358B是一个将并口RGB转换成LVDS差分信号的桥接电路。
特点:
◆频率范围:20-100MHz时钟信号
◆内核供电电源3.3V
◆IO供电电源1.8V、3.3V 兼容
◆支持VGA、SVGA、XGA、SXGA
◆支持扩展频谱时钟产生
◆内部集成输入抖动滤波器
◆减小LVDS 摆幅来减小电磁干扰(200mV 或345mV LVDS 摆幅可供选择)
◆PLL不需要外部结构
◆直接替代:DS90C385A、THC63LVDM83A/D、SN75LVDS83A/D等.
3MIPI高清屏桥接芯片TC358778(RGB to MIPI)
    TC358778是一个将并口RGB转换成MIPI® DSI的桥接电路,所有内部寄存器可以通过I2C或SPI访问。
特性:
◆支持DSI视频数据传输方式;
◆支持上至1 Gbps的数据传输;
◆支持1、2、3或4组的数据通道;
◆支持视频数据格式RGB888/666/565;
◆支持RGB高达166 MHz的时钟输入;
◆支持VSYNC/HSYNC极性选项(默认低);
◆支持DE极性选项(默认高);
◆支持高达25 MHz操作的SPI接口;
◆支持正常(100kHz)、快速(400 kHz)和特殊模式(1 MHz)的I2C接口(当CS = L)。
4eDP高清屏桥接芯片ANX6345(RGB to eDP)
ANX6345是一个将输入的RGB转换为DP/eDP数据处理视频流,并通过1组或2 组DP/eDP发送的电路。
特点:
◆输出接口支持DP/eDP1.2、1.1a、1.3;
◆最多配置两组eDP,每组数据速率:5.4gbps,2.7Gbps或1.62gbps;
◆输入参考时钟27MHz;
◆AUX标准通道链接高达1Mbps带宽;
◆支持视频流高达2500×1600(WQXGA)@ 60Hz;
◆支持24-bits单数据速率(SDR)或18-bits双数据速率(DDR)的并行LVCMOS;
◆支持最大像素时钟速率高达270M /秒;
◆系统自检内置的视频测试模式。
以上若有需要,请及时联络,我们的联系方式如下:
朱 建 國   移动电话:13714033198  18126125171
深圳市億暘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传真:86-755-27307232

网友:
深圳市亿旸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代理(或分销)龙迅Lontium、瑞盟RM、Thine、东芝、新港海岸NCS等品牌桥接转换、HDMI Type-C Tx Rx ,代理宏微、威兆、华润微PowerMOSFET IGBT ,中颖MCU,南京微盟DC/DC LDO,矽力杰Silergy DC/DC等!常备库存料号:MS90C385B、MS90C386、LT8618SXB、ANX6345、LT8911EX、LT8911EXB、LT8918、LT8918L、LT9211、THC63LVD827、LT6911C、LT6911UXC、GM8775、NCS8801S、ATT2089、SKD502T、SKSS055N08N、SH79F1611、SH79F1612B、SH79F1617、ME6230C18/30/33U4AG、ME6206A18/30/33M3G、ME6211C25/30/33M5G、ME6219A12M3G等。  部分热销桥接IC型号及功能: 1、LVDS TxRx:MS90C386B:LVDS to RGB     MS90C385B:RGB to LVDS;   2、eDP  TxRx: ANX6345:RGB to eDP         LT8911EX:LVDS to eDP     LT8911EXB:MIPI to eDP AT2089:LVDS to eDP/MIPI  NCS8801S:RGB/LVDS to eDP(缺货); 4、MIPI TxRx: LT8918: RGB to MIPI       LT8918L:LVDS to MIPI   TC358775XBG:MIPI to LVDS; 3、HDMI TxRx: LT6818SXB:RGB to HDMI1.4  LT2611UXC:LVDS to HDMI2.0   LT6911C:HDMI1.4 to MIPI   LT6911UXC:HDMI2.0 to MIPI;               LT8511EX:HDMI1.4 to VGA   LT8552X:VGA to HDMI1.4 5、LVDS/MIP/TTL TxRx: LT9211 支持 MIPI to LVDS、LVDS to MIPI、MIPI to TTL、TTL to MIPI; 支持 TTL to 2Port-LVDS、2Port LVDS to TTL; 支持 1 Port LVDS to 2Port-LVDS、2 Port LVDS to 1Port-LVDS; 支持 1 Port MIPI to 2Port MIPI、2 Port MIPI to 1Port MIPI。 6、Type-C TxRx: LT86101CH:TypeC to HDMI1.4  LT8711EH:TypeC to HDMI2.0   LT8610HC:HDMI1.4 to TypeC   LT6711A:HDMI2.0 to TypeC     联系方式:朱先生13714033198(+微信) 18126125171 QQ:709365451 市场应用:以上桥接转换IC广泛应用于车载、视频机、移动DVD、投影仪、学习机、平板电脑、点歌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