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并联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
各位好,

如下图,信号线上串联小电阻(比如33欧姆)是为了阻抗匹配减少反射,但是并联一个1K电阻,和一个22pF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还望有知道的帮忙解释一下。

感谢。

网友:
未见具体电路,只能猜测。
估计是为了保证信号线接地,对地具有一定阻抗,且高频比较迅速衰减以避免干扰。

网友:
信号长期低电平,优选下拉,长期高电平优选上拉。
电容的容量很小是滤波器,
从输入信号端来看,就是降低后级的输入内阻。
从ems的角度,输入阻抗越低,信号端提供的电流越大,抗干扰越强。
从emi的角度,电容给了高频一个回路到地。避免后级输入阻抗过高,把信号线变成个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