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52P测评】有些许挫折感的开始

楼主:
  刚把 STM32WB55 的评测告一段落,想“趁热打铁”来继续评测 CC1532P1-LAUNCHXL, 这两都是M4主核 +M0无线专用核的系统,可以参照。但是 ST 的 MCU 我玩了几年,TI 的确是从来没有玩过。我玩 MCU 是从 ATMEL 的 C51 开始,玩 AVR 阶段持续较长。后来接触 ARM 是 NXP 的 ARM7TDMI,然后就认识 ST 了…… 也还用过 NXP, ATMEL 的 Cortex-m系列,但到现在我对它们的熟悉程度远不及 STM32. TI的MCU呢,MSP430 Launchpad 早买了,但一个程序都没编过…… 并没有不喜欢TI, 我买了板子但没玩过的,还有 Microchip 的 PIC系列,真的是时间不够(lan)啊。这回申请了评测,就给自己点压力了。
  申请之前还是调查了一番资料的,确认了开发程序的文档够全。我预计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开发环境了:TI 的 CCS,我常用的电脑装不了新版本,原因是……XP系统。CCS 6我装过,可能不能支持 CC1352.  好在 Simplelink CC13x2 CC26x2 SDK 还能在 XP 下安装。只要SDK源代码有,总归还是好办,因为 CCS 支持 GCC, 理论上可以用 GCC 自己搞,就是费些工夫罢。SDK的examples每个都还有makefile文件,就更方便移植了,比SW4STM32容易处理。
  收到了论坛寄来的两块板子,先连上电脑装驱动程序。这块开发板带的调试器比一般的复杂多了,根据 @littleshrimp 的分享,这是因为它有一套功耗测量电路,不光是调试器的功能。调试器叫做 XDS110, 根据 TI 网站的介绍,我下载了 emupack 8.1.0 ,这里面包含了必要的驱动程序,XP支持目前还没有遇到问题(后面一定会有)。

  假如编译问题可以不用装 CCS (v7开始不支持xp, v9开始不支持32位Windows) 手工解决的话,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Flash下载和 GDB 调试。对于 STM32, 我一向是用 ST-Link utility 命令行工具来下载的。TI 有一个 CCS UniFlash 软件,姑且看成功能相当的,但是它的最后一个支持 xp 的版本: 3.4.1 并不支持 CC1352 (写的支持 CC13xx, 实际上当时并没有 1352).
  如果用不用板子自带的,用其它工具来下载呢?我查阅 CC1352P1 datasheet 才发现,这个芯片不支持 SWD 接口。XDS110 用的是 JTAG 连接它,也支持两线的 cJTAG ——但是,cJTAG 并不是 SWD.  我原以为 SWD 是所有 ARM Cortex-m 系列都支持的,我错了。所以不能用别家的 xxx-link 通过 SWD 来调试 CC1352,这条路先放弃。根据介绍,XDS110 是 CMSIS-DAP 兼容的,那么 OpenOCD 也许可以。但是我用我电脑上的 OpenOCD 0.9.0, interface 选 CMSIS-DAP 却无法工作:莫名其妙的错误,我无法配置成JTAG接口。TI还提供了一个可以支持 XDS110 的 OpenOCD 版本——源码形式,我现在还没能力在windows下将它编译成能用的程序。
  OpenOCD 0.9不能支持它,调试也就有问题。不过,TI 的 emupack 是带 GDB server 的,这还有机会。它里面的 gdb_agent_console.exe 是可以在 xp 下运行的,它需要一个“board data file"才可以工作,但是在 emupack 目录下并没有这样的文件。在网上搜索这个问题,得到的线索是:这个文件要在CCS中生成。
  于是还是绕不开 CCS. 不过,生成了以后也不是每次都需要重新生成嘛。我得另找台电脑,装个比较新的 CCS 了。

  我主要用的电脑还是 XP 的原因,除了硬件老了(好几年前的配置)外,就是实在不喜欢 win7 系统的庞大、慢。使出另一台有win7的品牌笔记本电脑,装上确认可以支持 CC1352 的 CCS 8系,再装 simplelink SDK. CCS 运行起来真是慢啊……
  作为测试,我先 import 一个SDK中的工程编译试一下。我选取了基于 ti-rtos 的 rfEasyLinkRx 和 rfEasyLinkTx 两个工程的 GCC 版本。CCS 导进来它们之后,会多出来一个 tirtos_builds_CC1352P1_LAUNCHXL_release_gcc 工程。选"Build project"之后,CCS 就开始干活了,不一会,进度就增加很慢,在下面 console 里面出现很多同样的行:making package.mak (because of ... xdc/bld/bld.js) 不知道它背后在干些什么…… 怎么这么慢呢,我放它在一边干别的去了。过了一个半小时还没结束,进度到60%以上非常慢,我不能忍了,将它强行停止。

  考虑到 tirtos 这里编译有坑,我就先绕一下,找个不用 RTOS 的例子来试吧。干脆无线功能也不用,选了 drivers 下面的 pwmled2 工程。Import 到 CCS 里面以后,编译很快顺利完成了。选 CCS 菜单上的 Debug, 缺遇到了错误,是 Energytrace 啥啥的……难到需要装 energytrace 包才能调试?没有道理啊。
  还是先想办法烧到板子上吧。我对 eclipse 不熟悉,不知道 CCS 里怎么单独烧写,于是另找 TI 的下载工具。SmartRF Flash Programmer-2 是支持 CC1352的,装了它试,能读flash内容,然后我就用它烧写。这个程序可以直接读 ELF 格式文件烧写,不必转换成 HEX. 烧成功了以后,板子上的 LED 却没有反应……
  得想办法 debug 一下,可是 CCS 的 debug 不能启动。回到用 GDB 的方案吧,把 gdb_agent_console 需要的 "board data file" 找出来。根据搜索线索,在 CCS 工程的选项里面有,默认就是 "auto generate" 的,然而在工程目录下我却找不到 .dat 的文件。后来,终于发现了这个文件在 Windows 用户目录 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 的子目录里面,属于软件的临时文件!
  然后,回到我的 xp 机器上,用 gdb_agent_console 终于开启 GDB server 了。用 gdb 访问之,发现 CPU 进入死循环状态。什么原因?把编译的 ELF copy过来,让 gdb 加载,发现是停在一个 ThisLibraryIsFor_CC13x2_CC26x2_HwRev20AndLater_HaltIfViolated() 函数里面。芯片版本和 SDK 不匹配?看了看板子背后的标签,是 SDK 2.10,我得再重新下个老一些的 SDK, 改天再试。

网友:
使用iar,我用寄存器来进行cc2640R2编程平衡车

网友:
@littleshrimp hi,虾兄,来看看,有什么法子可以让板子操作快起来的么

网友:
我刚试了一下,用ccs没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对我来说ccs用着也特别不方便,像你说的有时会很慢。
不行你还是试试iar。。

网友:
这个芯片主频还不算高,否则做无人机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
最新建议!楼主换台I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建议!楼主换台I7吧。

换硬件怎么可能,还不如折腾Linux呢。

网友:
SDK 和芯片版本匹配的问题: 我另下了两个SDK,发现在 Simplelink cc13x2 SDK 2.30 当中,source/ti/devices 目录下分开了 cc13x2_cc26x2_v1 和 cc13x2_cc26x2_v2 两个目录。就用这个试吧,预计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