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方式3的发送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现在学单片机做到第五个双机通讯串口实验,发现一个问题,51单片机串口方式3,发送0xaa后,用protues仿真看,会看到AA FF成对出现,如果发0x11,0x22等小数据 ,则不会有ff附带产生,我百度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能解决,以下是我的简单程序,以及protues仿真,小白真心坐等解答

//甲机发送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p=PSW^0;                //P位为PSW寄存器的第0位,即奇偶校验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0;
uchar dat=0xaa;

void delay50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114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98;c>0;c--)
        for(b=127;b>0;b--)
            for(a=17;a>0;a--);

}
void init()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为方式2
    SCON=0xd0;                //设置串口为方式3
    PCON=0x00;                  //SMOD=0
    TH1=0xfa;                //给T1赋初值,波特率设置为4800
    TL1=0xfa;
    TR1=1;                        //启动定时器T1
}
void woshou() {

    ACC=0xaa;
    TB8=P;
    SBUF=ACC;
    while(TI==0);
    TI=0;
    delay500ms();
        delay500ms();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nit();
    woshou();}

网友:
单片机频率和晶振均设置成11.0592了

网友:
别拿仿真的东西来玩,老老实实买个开发板跟着教程学吧

网友:
你这个程序没有while大循环呀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用单片机验证,没有出现0XAA和0XFF成对出现的情况。只有0X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