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端口的输入判断

楼主(2019-06-02):
关于io端口的输入判断
求助各位大佬,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在io端口中如何设置引脚为输入端然后通过判断输入的高低电平来决定另一个引脚输出电平
比如这样是否正确,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 关看门狗
P1DIR|=0xfc;
P1OUT|=0xfc;
if(P1IN&BIT0)
return 0;
else
P1DIR|= BIT3;
}
msp430

网友A: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 关看门狗
P1DIR|=0xfc;
P1OUT|=0xfc;
while(1){
if(P1IN&BIT0)
P1DIR|= BIT3;
else
P1DIR&= ~BIT3;
}

网友B:
输出电平高低需要看你用的芯片说明 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