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的菜鸟,应该怎么拯救自己?

楼主:
    大学的时候上数电课的老师口音很魔性,再加上我觉得数电的内容很无聊,用单片机都可以轻松实现。就很不把数电放在心里。所以数字电路的设计能力非常差。叫我设计一些组合电路或者一些计数器还勉强可以。但是叫我设计一个有实际功能的数字系统,我就没辙了。如今要学FPGA感觉困难重重。

网友A:
那就先把数字电路再学一遍,又不是只能学一遍,再说学校教那点也只是皮毛,即使你在校期间学的不错,那也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把数字电路再学一遍,又不是只能学一遍,再说学校教那点也只是皮毛,即使你在校期间学的不错,那也还 ...

总感觉面对实际问题力不从心,教材上的题目基本上都是单一的知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把数字电路再学一遍,又不是只能学一遍,再说学校教那点也只是皮毛,即使你在校期间学的不错,那也还 ...

我还下载了FPGA的教程,跟着教程写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让我不写verilog代码,直接设计电路,我就没思路了

网友B:
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做一个项目,从头做到结束,数字电路基本上就掌握了。

网友C:
数字电路基础的要比模拟好整多了
毕竟学过,静下心来,几天就能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路基础的要比模拟好整多了
毕竟学过,静下心来,几天就能搞定

实际做起来还是很有门道的。像烂大街的交通灯控制系统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用纯硬件的方法实现就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做一个项目,从头做到结束,数字电路基本上就掌握了。

现在我在找那些大学的数字电路课程设计来做仿真,希望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做起来还是很有门道的。像烂大街的交通灯控制系统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用纯硬件的方法实现就很难

静下心,做一两个项目。
要有计划有顺序有技巧,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具体可以先做总体需求分析,明确系统的需求,将一个大系统划分成若干功能模块,搞清楚各模块之间的联系。然后将功能模块划分成若干部件,再将部件划分成单元电路。这就是所谓的自顶而下设计。下一步是具体实现,那时就要从下面一个一个单元电路开始分别实现,然后拼成部件、模块,最后拼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