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处窗口比较器的作用

楼主:
这个地方使用窗口比较和使用单比较器的区别是什么?

https://m.eeworld.com.cn/ic_article/263/1774.html

网友A:
按照文字叙述的逻辑关系,比较器C721似乎没有什么用:其同相输入端接-15V,无论C814输出为何值,总比电源负端(-15V)要高,所以C721输出必定为高(比较器内部三极管处于关断状态),无论C814输入为何值,C721状态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文字叙述的逻辑关系,比较器C721似乎没有什么用:其同相输入端接-15V,无论C814输出为何值,总比电源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