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0Z55如何测量OVP和UVP触发的精确时间

楼主:
以测试OVP为例。模拟电池接B-和BM,示波器测量BM,CSG和DSG,BM和B+之间连接1个3.7V左右的电池。然后调节模拟电池约5mV每次,观察示波器直至触发CSG置低,以此确定出OVP最低电压。调低BM电压将CSG复位置高,再将模拟电池调到刚才抓到的OVP最低电压-5mV,1分钟左右确定CSG无动作后,然后上调模拟电池电压到刚才确定出的OVP最低电压值,观察CSG置低后保存波形,量取OVP最低电压和CSG置低的时间。以上面的方法测出来的OVP反应时间很长,有20多秒,而我在软件预设的是5秒。
        请教下是测试方法或者仪器设备哪里的问题吗,导致和预设的差异这么大。

回复:是咋连接的硬件?建议传下原理和PCB。通常;非开尔文连接会有100mV级别的偏差;导致实际动作阀值或延迟与测量值之间有较大差异。
附上原理图碳棒连接和OVP测出来的波形,从波形图看OVP动作延迟达到15秒左右,而预设的最大值是4.5S。另外波形图片里电压显示比实际略高,CH1实际为4.273V。实际测试测出OVP最低触发电压约4.273V。
示波器碳棒是直接连到IC脚的引出一段导线上,测出来的电压是在范围之内,只是延迟比固件设置的太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