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0-10V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PWM转0-10V有什么好的方法?用滤波加运放的方法响应太迟钝了。

网友A:
先用DAC输出,运放应该是少不了的
响应太迟钝?是否PWM的频率有点高,或者输出的纹波大

网友B:
你既然知道APC有GP9101,那自然也应该知道PAC有GP8101咯?把规格书放上来嘛,别藏着掖着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知道APC有GP9101,那自然也应该知道PAC有GP8101咯?把规格书放上来嘛,别藏着掖着咯。😄

看来你也有在关注这个产品,我去客益电子那里咨询过,好像GP8101这个产品还没有发布。所以来问问咱们这里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DAC输出,运放应该是少不了的
响应太迟钝?是否PWM的频率有点高,或者输出的纹波大

是通过RC滤波的方式来实现DAC吗?这个方式迟延比较大。我的PWM 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