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CB上电感如何摆放才合适?看完这篇秒懂!

楼主:
首先,我们提出问题:线圈应该放在哪里?
电感器可以用于电压转换的开关稳压器来临时存储能量,但这些电感器的尺寸通常非常大,必须在开关稳压器的印刷电路板(PCB)布局中为其安排位置。这项任务并不难,因为通过电感的电流可能会变化,但并非瞬间变化。变化只可能是连续的,通常相对缓慢。

开关稳压器在两个不同路径之间来回切换电流。这种切换非常快,具体切换速度取决于切换边缘的持续时间。开关电流流经的走线称为热回路或交流电流路径,其在一个开关状态下传导电流,在另一个开关状态下不传导电流。在PCB布局中,应使热回路面积小且路径短,以便尽量减小走线中的寄生电感。寄生走线电感会产生无用的电压失调并导致电磁干扰(EMI)。

图1:用于降压转换的开关稳压器(虚线所示为关键热回路)

图1所示为一个降压调节器,其中关键热回路显示为虚线。可以看出,线圈L1不是热回路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假设该电感器的安放位置并不重要。由于电感器位于热回路以外是正确的,因此在上述实例中,该假设成立。不过,我们应该遵循一些规则:不得在电感下方(PCB表面或下方都不行)、在内层里或PCB背面布设敏感的控制走线。

受电流流动的影响,线圈会产生磁场,结果会影响信号路径中的微弱信号。在开关稳压器中,一个关键信号路径是反馈路径,它将输出电压连接到开关稳压器IC或电阻分压器。

还应注意,实际线圈既有电容效应,也有电感效应。第一个线圈绕组直接连接到降压开关稳压器的开关节点(如图1所示)。结果,线圈里的电压变化与开关节点处的电压一样强烈而迅速。由于电路中的开关时间非常短且输入电压很高,PCB上的其他路径上会产生相当大的耦合效应。因此,敏感的走线应该远离线圈。

图2:带有线圈安放位置的ADP2360降压转换器的示例电路

图2所示为ADP2360的示例布局。在本图中,图1中的重要热回路标为绿色。从图中可见,黄色反馈路径离线圈L1有一定距离,它位于PCB的内层。

一些电路设计者甚至不希望线圈下的PCB中有任何铜层。例如,它们会在电感下方提供切口,即使在接地平面层中也是如此。其目标是防止线圈下方接地平面因线圈磁场形成涡流。这种方法虽没错,但也有争论认为接地平面要保持一致,不应中断,以下是几点建议:

  • 用于屏蔽的接地平面在不中断时效果最佳。
  • PCB的铜越多,散热越好。
  • 即使产生涡流,这些电流也只能局部流动,造成很小的损耗,几乎不会影响接地平面的功能。

因此,他们认为接地平面层,甚至是线圈下方,也应保持完整的观点。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开关稳压器的线圈不是临界热回路的一部分,但不在线圈下方或靠近线圈处布放敏感的控制走线却是明智的。PCB上的各种平面——例如接地平面或VDD平面(电源电压),可以连续构造且无需切口。

本文转载自:亚德诺半导体
免责声明:本文为转载文章,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联系小编进行处理。

网友:
线圈下的PCB中铜层确实有影响
电感如何摆放,在PCB设计中是个问题

网友:
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

感觉ADI搞开关电源极不专业

水平远不如TI

网友:
功率电感底下不铺地,除了涡流电流的问题,好像还有一个说法是避免生产时发生管脚接触到地层(不同厂家的电感管脚大小和区域可能会有差异,做替换时可能会有影响),否则绿油破损时容易导致短路。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