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问题,放大器输入滤波

楼主:
下图中红圈处的GND能否换成VCM2V5,这样做和连接到GND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此图运放同相输入端经R5接地,且运放使用单电源,而反相输入端经R3接到VCM2V5,大成问题。
VCM2V5如果是对地为正的2.5V,那么该运放因使用单电源,输出端不可能对地为负,故反相输入端必定为正值(按照图中R3R4计算,应该是1.66V)。该运放不可能处于线性放大区域。

网友A:
该运放并非可以工作到很高频率的放大器,为何输入端使用电感和电容?不解。

网友B:
红圈处的GND就是应该换成VCM2V5!详细原因可以参看我的帖子:运放的电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5338&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圈处的GND就是应该换成VCM2V5!详细原因可以参看我的帖子:运放的电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明白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运放并非可以工作到很高频率的放大器,为何输入端使用电感和电容?不解。

电感和电容是想滤掉高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运放同相输入端经R5接地,且运放使用单电源,而反相输入端经R3接到VCM2V5,大成问题。
VCM2V5如果是对 ...

明白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感和电容是想滤掉高频干扰

此处用电感并不合适。一是电感价格比电阻贵,二是电感更容易引入磁场干扰。
还是用电阻电容滤除工频干扰为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处用电感并不合适。一是电感价格比电阻贵,二是电感更容易引入磁场干扰。
还是用电阻电容滤除工频干扰 ...

这个地方是用来滤除类似射频这样的干扰,抗混叠作用,实际信号频率80K~10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