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已有PCB图中的某一个封装

楼主:
2芯积分
如题,如果现在有一张原理图的PCB图,自己想获取其中的一个或者某几个器件的封装,即把想要器件的封装保存到自己的封装库中,如何操作?

网友:
关键是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至少我用过的DXP和candence都有对应的方法,网上搜一搜就知道了。网络是一个好地方。

网友A:
关键是你用的什么软件,你将这个告诉大家啊。不同厂家的软件,操作方法不一样的。另外网上搜一下就出来了,不用在这儿等着别人给你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用的什么软件,你将这个告诉大家啊。不同厂家的软件,操作方法不一样的。另外网上搜一下就出来了, ...

不好意思 忘记说明是AD2018了 现在查到方法了
点设计----生成PCB库---保存,然后把保存的库里的封装复制到自己的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忘记说明是AD2018了 现在查到方法了
点设计----生成PCB库---保存,然后把保存的库里的封装复制 ...

这不是很好解决么

网友:
直接打开自己封装库  ,然后新建元件  在复制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