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器件名称的是什么

楼主:
2芯积分

如图所示

我知道左边是一个RJ45+2个USB接口的结构

右边是上下为DB9+VGA接头的结构

但是如果要搜索它们,关键词是什么,或者叫做什么名字?

网友:
RJ45带双usb接口

FRJ45025 RJ45与USB2.0组合接头 90°插件 1000Base-T(LED)

FDB2401 组合连接器 90°插件 D-SUB 9公 黑色+15母 黑色

网友:
关键词:双层

比如:网口 USB 双层。串口 VGA 双层

网友:
某宝上搜RJ45+双USB,就能搜得到,然后右边的搜串口+VGA,也能搜得到,现在模糊搜索都能搜的到,更别说说得这么清晰了

网友:
不是直接搜电脑主板接口系列吗?

网友:
DB9 VGA母头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J45带双usb接口

FRJ45025 RJ45与USB2.0组合接头 90°插件 1000Base-T(LED)

FDB2401 组 ...

顺便问,在哪儿可以获得他们的.stp文件?即3D封装模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在哪儿可以获得他们的.stp文件?即3D封装模型文件

你去txga的官网问问看咯,我只看到有尺寸图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