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51的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大佬们看下流水灯的程序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void delay(u16 z);sbit P10=P1^0;#define led P10;void delay(u16 i);{        while(i--);        }void main(){        u8 i;        led=~0x01;        delay(50000);         while(1)        {                        for(i=0;i<7;i++)                {                P10=~(0x01<0;i--)                {if(i%2 != 0)                P10=~(0x01<0;i--){P10=~(0x01<

网友:
这个是报错信息

网友:
rrr.c(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rrr.c(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rrr.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网友:
贴代码 也要注意格式把

网友:
  P10=~(0x01<0;i--) 这个赋值操作不对,还有复制操作完之后后面也没有分号,P10=~(0X01<0);i--;还有,0X01<0是干嘛的?左移也不是这个运算符,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网友:
for循环里最好不要i--,会引起混乱

网友:
你这个是低电平点亮,能告诉我这个什么意思吗?P10=~(0x01<0;i--)左移符号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