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开通过程表疑问

楼主:
如图所示,Pspice仿真mosfet开通过程,通过仿真得到的波形如图所示(蓝色是Vds,红色是Vgs,绿色是Id),与课本上给的开通过程有区别。想请教一下仿真图中的几个问题:为什么电流Id上升的时间是和米勒平台开始的时间一致?不应该是达到阈值电压后电流开始上升,一段时间后电流达到最大,此时米勒平台才开始吗?第二个问题是米勒平台结束后,电流Id才达到最大,不应该是米勒平台形成的时候,电流已经稳定在最大值了吗?是不是我的电路原理图或者元件参数设置的有问题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姑且不看仿真表格图形,单说MOS管G极电阻,1000欧吗?

太大了

几十欧到几百欧之间,仿真时可以调节一下

网友A:
mos管的G极驱动电阻,如果是取值大了

会造成mos管在处于米勒平台的时间延长,开关速度变的比较慢了。

并且,可能对EMI处理有好处,会使得管子内部有电流流过,损耗加大,也就容易发热,,,

严重的就是说管子力不从心,,,

网友B:
“为什么电流Id上升的时间是和米勒平台开始的时间一致?不应该是达到阈值电压后电流开始上升,一段时间后电流达到最大,此时米勒平台才开始吗?”

米勒效应是管子(无论是哪种)处于放大区才会产生的现像。在门极电压达到阈值之前,MOS管中没有电流,显然并不处于放大区,门极电压升高,达到阈值之后,MOS管中电流逐渐增加,这才产生米勒效应。到漏极电流不在继续随门极电压上升而增加后,米勒效应也就不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G极驱动电阻,如果是取值大了 会造成mos管在处于米勒平台的时间延长,开关速度变的比较慢了。 ...

我就是刻意把这个电阻的值调大的,就是想看米勒平台,可是与书上的标准图形不一致,好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流Id上升的时间是和米勒平台开始的时间一致?不应该是达到阈值电压后电流开始上升,一段时 ...

就是说课本上的波形有问题?请问我该怎么修改这个仿真呢?好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课本上的波形有问题?请问我该怎么修改这个仿真呢?好烦啊

第三幅图的标题是“课本上的图”。第三幅图确实不大对。

“请问我该怎么修改这个仿真呢?”

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对不上。第一幅图中只有一个波形检测点,第二幅图中有红绿蓝三条曲线波形。如果红色是MOS管门极电压,绿色社MOS管漏极电流,蓝色是MOS管漏极电压,那么这三条曲线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三幅图的标题是“课本上的图”。第三幅图确实不大对。   “请问我该怎么修 ...

嗯嗯,三条线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找了考多书,它们给的参考波形全是一个样子,就是类似第三幅图,然后我又在网上找了一下,还是一样,王兆安编的那本电力电子技术,上面的图也跟第三幅图动态过程一样,然后我就崩溃了,着急,因为怎么调都调不出课本上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三条线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找了考多书,它们给的参考波形全是一个样子,就是类似第三幅图,然后 ...

“王兆安编的那本电力电子技术”?

第几版?哪一章哪一节?第多少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王兆安编的那本电力电子技术”? 第几版?哪一章哪一节?第多少页?

王兆安 刘进军 主编  第五版 第二张 2.4.3节 第32页 图2-22  麻烦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图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王兆安 刘进军 主编  第五版 第二张 2.4.3节 第32页 图2-22  麻烦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图是有问 ...

麻烦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图是有问题的

很遗憾,我手中只有第四版的电子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图是有问题的   很遗憾,我手中只有第四版的电子版本。

你可以百度一下,网上有pdf的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百度一下,网上有pdf的版本的

找了一个多小时,倒是下载了*.pdf文件,可打开一看,是习题答案。

继续找,找到一些*.ppt文件和*.pdf文件,都是课件。

找到的教材,都要花银子才能下载。

网友:
非常感谢,占用了你的时间,我来发给你,麻烦你看一下

王兆安—电力电子技术(第5版).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个多小时,倒是下载了*.pdf文件,可打开一看,是习题答案。 继续找,找到一些*.ppt文件和*.pdf ...

我把我找到的文件发给你了,麻烦你看一下,不好意思占用了你的时间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我找到的文件发给你了,麻烦你看一下,不好意思占用了你的时间了。谢谢

“我把我找到的文件发给你了,麻烦你看一下”

好的。我先仔细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占用了你的时间,我来发给你,麻烦你看一下

网友:
第5版图2-22好像确实有问题。

我查了第4版,下面是第4版截图:

测试电路是完全一样的,但波形完全不一样。在第4版图1-21波形中,根本看不到米勒效应引起的“平台”。而且在此书文字中也根本没有提到米勒效应,更没有提到相关“平台”。

我又查了王兆安《电力电子变流技术》(1993年)。下面是相关内容截图:

这本书里面图7-18,测试电路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波形和《电力电子技术》第4版相同,没有米勒效应引起的“平台”。此书文字中也没有提到米勒效应,更没有提到相关“平台”。

网友:
上面是《电力电子技术》第5版图2-22。

测试电路和第4版相同。

波形有些问题:

1、MOS从关断开始进入导通阶段:

漏极电流应该是在“平台”结束时停止上升。理由很简单:漏极电流上升阶段就是漏极电压降低的阶段,也就是米勒效应存在的阶段。

“平台”应该开始于UT(UT即第5版书中所说门极源极之间的“开启电压”,或“阈值电压”),因为从这一点开始存在漏极电流,且漏极电流逐步上升,漏极电压逐步下降,引起米勒效应。

1、MOS从导通开始进入关断阶段:

应该和关断进入导通阶段刚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我找到的文件发给你了,麻烦你看一下,不好意思占用了你的时间了。谢谢

第5版图2-21左边转移特性曲线,UT是开启电压。右边明确标注“ugs=UT=3V”。此二图可以互相印证。但和图2-22不能互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