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模拟开关选型

楼主:
高速模拟开关选型--------  要的效果是S4闭合时,S1 S2 S3断开;S1闭合时,S2  S3 S4断开;S2闭合时,S3闭合,S1 S4断开,哪种模拟开关合适?

网友A:
“哪种模拟开关合适?”

74HC4066,四个模拟开关独立控制(四个模拟开关各有各的控制端)。

网友B:
先给“高速”一个具体的定义,否则谁知道你想要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给“高速”一个具体的定义,否则谁知道你想要什么。

此话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种模拟开关合适?”   74HC4066,四个模拟开关独立控制(四个模拟开关各有各的控 ...

这种导通电阻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给“高速”一个具体的定义,否则谁知道你想要什么。

输出响应时间<1ns

网友A:
“这种导通电阻多大呢 ”

导通电阻不是固定的数值,导通电阻与温度有关,与电源电压有关。说导通电阻,必须说明测试条件。

网友A:
这类模拟开关可没有那么快。你要求的“输出响应时间<1ns”,普通高频三极管都很难做到。

网友:
那根本没有。你又是如何提出这样的参数的?

网友:
甚至,我不相信你能有这样的控制信号。

网友C:
先不说一个血糖测试仪是否需要如此高速的模拟开关,就这个电路估计还有问题。U2到底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

网友:
开关导通电阻会影响放大器的增益倍数,你的目的应该是测基准电压,信号正向和反向都测一下消除零位,使用开关带来的问题远远大于你要解决的问题,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开关速度的问题要结合你的AD采样速度和信号频率统一考虑,AD测量时刻信号稳定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一个血糖测试仪是否需要如此高速的模拟开关,就这个电路估计还有问题。U2到底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

IV转换   这里应该和比较和放大没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模拟开关可没有那么快。你要求的“输出响应时间<1ns”,普通高频三极管都很难做到。 ...

如果响应时间不快  会出现生物试纸放完电  而MCU还没采集到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导通电阻多大呢 ” 导通电阻不是固定的数值,导通电阻与温度有关,与电源电压有关。说 ...

你这是什么  导通电阻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什么  导通电阻那么大

首帖你问”要的效果是S4闭合时,S1 S2 S3断开;S1闭合时,S2  S3 S4断开;S2闭合时,S3闭合,S1 S4断开,哪种模拟开关合适?“

我在2楼说“74HC4066,四个模拟开关独立控制(四个模拟开关各有各的控制端)。”

你在5楼继续问“这种导通电阻多大呢  ”。

我在7楼贴出的此型号芯片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V转换   这里应该和比较和放大没关系的吧?

我有此疑问,原因如下:

当S4闭合时,U2是IV变换,没问题。

当S2、S3闭合时,U1的输出直接连到U2负输入端,U2岂不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此疑问,原因如下: 当S4闭合时,U2是IV变换,没问题。 当S2、S3闭合时,U1的输出直接连到U2负 ...

您好大佬  我是想要把VO放大到MCU能够读取的范围   应该如何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