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
MAX3485与MAX485都是485通讯芯片,工作电压一个3.3V,一个5V。请问两个芯片可以一起搭配使用吗,即两个芯片的输出脚A、B连接在一起通讯。这样使用可行吗?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这么试过,感觉上应该是可行的,不知道的话试验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又不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
都是美信的一家的

搭配木啥问题的吧

要不找美信说理

网友:
可以,485电平跟芯片工作电压无关。

网友:
可以直接进行485通信。为提高485网络可靠性,建议做好防护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