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用了一个传感器,如下文档所示,现在的状态时可以读出数据,问题时怎么把AD值换算成实际的气压值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小弟最近用了一个传感器,如下文档所示”

你的这个文档,可不是传感器的文档,而是模/数转换芯片的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最近用了一个传感器,如下文档所示”   你的这个文档,可不是传感器的文档,而 ...

就算是模数转换的文档我也没看明白怎样进行数值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模数转换的文档我也没看明白怎样进行数值转换。。。。。

模数转换的文档,当然不可能讲气压如何转换成电压,也就不会讲“怎么把AD值换算成实际的气压值”。

想知道“怎么把AD值换算成实际的气压值”,你必须看传感器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数转换的文档,当然不可能讲气压如何转换成电压,也就不会讲“怎么把AD值换算成实际的气压值&rdqu ...

我说的数值转换是指模拟量和数字量之间的关系。。。。我连曲线都没有看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数值转换是指模拟量和数字量之间的关系。。。。我连曲线都没有看到啊

“我说的数值转换是指模拟量和数字量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pdf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是差分输入电压和A/D转换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输出数据格式是二进制补码,串行输出。

网友C:
给你个711的参考吧: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每个传感器需要校准这里的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准确
#define GapValue 1070

void Get_Weight(void)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if(HX711_Buffer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s32)((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 10;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

上面只是ADC测出来的值,测出的值如果要换成相应的重量或者压力,需要标定一个转换公式,这个你要根据具体的传感器来进行比对。

我用的传感器后来就用了下面的公式,因为在我测量的那一段,相对来说它是呈线性的。

#define K_Value        24
#define B_Value       880

                WeightTest = (u32)(Weight_Shiwu*K_Value)+B_Value;

这个只能测单方向的,及要么是拉力 要么是压力。首先获取毛重,然后用上面的函数算出实际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711的参考吧: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每个传感器需要校准这里的参 ...

这个很给力哈 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数值转换是指模拟量和数字量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pdf文件中说得很 ...

那时线性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线性输出吗?

"那时线性输出吗?"

"时“疑为”是“之误。

网友:
文档adc的,气压需要看你的气压传感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