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的参数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如图下的接线端子,双层的可拔插的接线端子

而图中的红色框中,位置数量是什么意思

实物图中看起来有20个接口啊

网友:
是不是上下对称的     就是一组  看起   像是跳线帽  那种级别的

网友:
好些零售商为偷懒,并不是每种商品都配以真实照片的,特别是有各种端子数的接插件,往往只挂该系列中某一种的照片,采购者必须以看列表为主,看照片为辅,不小心就会误解搞错。

网友:
这个位置数量,还确实是个参数,不十分明白懂,期待专家来答疑

在贸泽找到一个位置数量是6的

网友A:
贸泽电子提供的phoenixcontact手册

期待有专家答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贸泽电子提供的phoenixcontact手册   期待有专家答疑

这个料号对应的是6位的,而截图中也有标识,“the figure shows a 5-pos.version with 10 contacts”。所以图示的是5位(10个触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料号对应的是6位的,而截图中也有标识,“the figure shows a 5-pos.version with 10 contacts& ...

手册资料中图的下面是有““the figure shows a 5-pos.version with 10 contacts”

位置数量与位,有区别?厂商描述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资料中图的下面是有““the figure shows a 5-pos.version with 10 contacts” 位 ...

就像楼上说的,厂家不会给每个型号都拍一张图片,一般一个系列就找一个来代表了,所以在配图的时候做了说明,该图片是基于5位(5-pos.)的,供参考。position就是指位数,就是水平看过去一排有几个孔。因为该系列是双排的,所以总接触点数量要乘以2,也就是10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19-6-5 11:09 手册资料中图的下面是有““the figure shows a 5-pos.vers ...

好的,谢谢

平时用的多,买的少,还真没注意商家如此折腾公司采购员

网友:
1+1 的位置排列方式。简写11

网友:
这种端子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