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滤波器不可实现

楼主:
为什么理想滤波器不可实现?

网友:
来自 3楼

不是因果系统

网友A:
“电路”理论本身就是近似,“电路”中所有理想模型都不能实现,包括理想滤波器。

网友:
因为不存在理想的元器件和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理论本身就是近似,“电路”中所有理想模型都不能实现,包括理想滤波器。

这个解释也太牵强了,虽然是事实,麻烦您给一个理论上的答案。像永动机不可完成那样的理论上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释也太牵强了,虽然是事实,麻烦您给一个理论上的答案。像永动机不可完成那样的理论上的答案。

理论上都是理想模型,例如力学中的质点,电磁学中的点电荷。但是质点并不存在,因为质点模型的体积为零,而原子论告诉我们其体积不可能为零,否则密度就是无穷大。点电荷也不存在,因为其电荷密度就是无穷大。

理想滤波器不能实现,因为理想滤波器需要无穷多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