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320C6000的指令列表汇集

楼主:
内联指令 汇编指令 简要描述

  int _abs (int src);

  int _labs (__int40_t src)ABS返回src的绝对值

  int _add2 (int src1, int src2)ADD2把src1的高、低16位和src2的高、低16位分别相加,放入结果的高、低16位

  ushort & _amem2 (void *ptr);LDHU

  STHU从内存中加载一个halfword到dst里,必须2byte对齐(读或存)

  const ushort & _amem2_const (const void *ptr);LDHU必须2byte对齐(读)

  unsigned & _amem4 (void *ptr);LDW

  STW必须4byte对齐(读或存)

  const unsigned & _amem4_const (const void *ptr);LDW必须4byte对齐(读)

  double & _amemd8 (void *ptr);LDW/LDW

  STW/STW必须8byte对齐(读或存)

  const double & _amemd8_const (const void *ptr);LDDW必须8byte对齐(读)

  unsigned _clr (unsigned src2, unsigned csta,unsigned cstb);CLR指定了从需要清0的首位和末位

  unsigned _clrr (unsigned src2, int src1);CLR将src2中指定位清0,清0的首位和末位由src1的低10位指定

  __int40_t _dtol (double src); 将一个double寄存器重新解释成一个__int40_t

  long long _dtoll (double src); 将一个double寄存器重新解释成一个long long

  int _ext (int src2, unsigned csta, unsigned cstb);EXT从src2里提取csta和cstb指定的区域且符号扩展到32位。提取出的区域先符号左移再右移。

  int _extr (int src2, int src1);EXT同上,区别:左右移的位数由src1的低10位指定

  unsigned _extu (unsigned src2, unsigned csta , unsigned cstb);EXTU同上上,区别最后是0扩展到32位。

  unsigned _extur (unsigned src2, intsrc1);EXTU同上,区别:左右移的位数由src1的低10位指定例:

  _ftoi (1.0) == 1065353216U

  unsigned _ftoi (float src); 将float的比特位解释成unsigned

  unsigned _hi (double src); 返回double寄存器的高位(奇数位)

  unsigned _hill (long long src); 返回longlong寄存器的高位(奇数位)

  double _itod (unsigned src2, unsignedsrc1); 创建一个新的double寄存器为了解释2个unsigned的值,其中src2是高(奇数)寄存器,src1是低(偶数)寄存器

  float _itof (unsigned src); 将unsigned中的比特位解释成float例:

  _itof (0x3f800000) = 1.0

  long long _itoll (unsigned src2, unsignedsrc1); 创建一个新的longlong寄存器为了解释2个unsigned的值,其中src2是高(奇数)寄存器,src1是低(偶数)

  unsigned _lmbd (unsigned src1, unsignedsrc2);LMBD搜索src2里面的1或0,1或0是由src1的LSB决定的,返回比特位变化的位数

  unsigned _lo (double src); 返回double寄存器的低(奇数)寄存器

  unsigned _loll (long long src); 返回longlong寄存器的低(奇数)寄存器

  double _ltod (__int40_t src); 把一个__int40_t寄存器解释成一个double寄存器

  double _lltod (long long src); 把一个longlong寄存器解释成一个double寄存器

  int _mpy (int src1, int src2);MPYSrc1和src2相乘,操作数默认为有符号的

  int _mpyus (unsigned src1, int src2);MPYUS无符号src1和有符号src2相乘,S是用来那个是有符号的操作数,当两个操作数都是有符号的或者无符号的

  int _mpysu (int src1, unsigned src2);MPYSU同上

  unsigned _mpyu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PYU同上上上,默认为无符号

  int _mpyh (int src1, int src2);MPYH同上,区别见图示

  int _mpyhus (unsigned src1, int src2);MPYHUS

  int _mpyhsu (int src1, unsigned src2);MPYHSU

  unsigned _mpyhu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PYHU

  int _mpyhl (int src1, int src2);MPYHL同上,区别见图示

  int _mpyhuls (unsigned src1, int src2);MPYHULS

  int _mpyhslu (int src1, unsigned src2);MPYHSLU

  unsigned _mpyhlu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PYHLU

  int _mpylh (int src1, int src2);MPYLH

  int _mpyluhs (unsigned src1, int src2);MPYLUHS

  int _mpylshu (int src1, unsigned src2);MPYLSHU

  unsigned _mpylhu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PYLHU

  void _nassert (int src); 不生成代码,告诉优化器一些事情

  unsigned _norm (int src);

  unsigned _lnorm (__int40_t src);NORM

  返回src2的冗余的符号比特位的个数,具体见图示

  int _sadd (int src1, int src2);

  long _lsadd (int src1, __int40_t src2);SADD将src1和src2相加,且饱和其结果

  int _sat (__int40_t src2);SAT将一个40比特的long转换为一个32比特的有符号int,如有需要,对结果进行饱和

  unsigned _set (unsigned src2, unsignedcsta , unsigned cstb);SET将src2中指定的区域置位1,指定的区域由csta和cstb指定

  unsigned _setr (unit src2, int src1);SET

  int _smpy (int src1, int src2);SMPY把src1的低16位和src2的低16位相乘

  int _smpyh (int src1, int src2);SMPYH高16位

  int _smpyhl (int src1, int src2);SMPYHL

  int _smpylh (int src1, int src2);SMPYLH

  int _sshl (int src2, unsigned src1);SSHL以src1操作数将src2左移,并且将结果饱和在32位

  int _ssub (int src1, int src2);

  __int40_t _lssub (int src1, __int40_tsrc2);SSUB从src1中减去src2,并饱和结果(src1-src2)

  unsigned _subc (unsigned src1, unsignedsrc2);SUBC有条件的减和左移(常用于除法)

  int _sub2 (int src1, int src2);SUB2把src1的高低16位分别减去src2的高低16位。任何低16位的借位不会影响高16位。

  int _abs2 (int src);ABS2计算16位的绝对值

  int _add4 (int src1, int src2);ADD4把src1和src2的4对8位数相加。不会进行饱和,进位不会影响其他的8位数

  long long & _amem8 (void *ptr);LDDW

  STDW加载和存储8bytes,指针必须8byte对齐

  const long long & _amem8_const (const void *ptr);LDDW加载8bytes,指针必须8byte对齐

  __float2_t & _amem8_f2(void * ptr);LDDW

  STDW加载和存储8bytes,指针必须8byte对齐,必须包含c6x.h

  const __float2_t & _amem8_f2_const(void * ptr);LDDW加载8bytes,指针必须8byte对齐,必须包含c6x.h

  double & _amemd8 (void *ptr);LDDW

  STDW

  const double & _amemd8_const (const void *ptr);LDDW

  int _avg2 (int src1, int src2);AVG2计算每对有符号16位置的平均值

  unsigned _avgu4 (unsigned, unsigned);AVGU4计算每对有符号8位数的平均值

  unsigned _bitc4 (unsigned src);BITC4统计每个8位的比特位是1的个数,写入结果对应位置

  unsigned _bitr (unsigned src);BITR翻转比特位的顺序

  int _cmpeq2 (int src1, int src2);CMPEQ2比较每16位的值是否相等,结果放入dst的最低2位

  int _cmpeq4 (int src1, int src2);CMPEQ4比较每8位的值是否相等,结果放入dst的最低4位,相等置1,否则为0

  int _cmpgt2 (int src1, int src2);CMPGT2每16位有符号比较,src1》src2,置为1;否则置为0。结果放入dst的最低2位

  unsigned _cmpgtu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CMPGTU4每8位无符号比较,src1》src2,置为1;否则置为0。结果放入dst的最低4位

  unsigned _deal (unsigned src );DEAL将src中的比特位的奇数位和偶数位抽出来进行重组,偶数位放在低的16位,奇数位放在高的16位

  int _dotp2 (int src1, int src2);

  __int40_t _ldotp2 (int src1, int src2);DOTP2

  DOTP2将src1中的和src2中的16位有符号对进行点积,结果被写成有符号32位int或者符号扩展为64位

  int _dotpn2 (int src1, int src2);DOTPN2将src1和src2中的16位有符号数进行点积相减

  int _dotpnrsu2 (int src1, unsigned src2);DOTPNRSU2Src1和src2的高16位的点积减去低16位的点积。Src1中的数被当做有符号,src2中的数被当做无符号,再加上2^15,结果再符号右移16位

  int _dotprsu2 (int src1, unsigned src2);DOTPRSU2Src1和src2的高16位的点积加上低16位的点积。Src1中的数被当做有符号,src2中的数被当做无符号,再加上2^15,结果再符号右移16位

  int _dotpsu4 (int src1, unsigned src2);DOTPSU4将src1和src2的每8位进行相乘再求和,src1的每8位数被当做有符号,src2的每8位数被当做无符号

  unsigned _dotpu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DOTPU4都被当做无符号的

  int _gmpy4 (int src1, int src2);GMPY4将src1和src2的4个无符号进行伽罗瓦域的乘法

  int _max2 (int src1, int src2);MAX2将src1和src2的2个有符号16位整数比较,取较大值

  int _min2 (int src1, int src2);MIN2将src1和src2的2个有符号16位整数比较,取较小值

  unsigned _maxu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AXU4将src1和src2的4个无符号8位整数比较,取较大值

  unsigned _minu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INU4将src1和src2的4个无符号8位整数比较,取较小值

  ushort & _mem2 (void * ptr);LDB/LDB

  STB/STB加载和存储2byte,不需要对齐

  const ushort & _mem2_const (const void * ptr);LDB/LDB加载2byte,不需要对齐

  unsigned & _mem4 (void * ptr);LDNW

  STNW加载和存储4byte,不需要对齐

  const unsigned & _mem4_const (const void * ptr);LDNW加载4byte,不需要对齐

  long long & _mem8 (void * ptr);LDNDW

  STNDW加载和存储8byte,不需要对齐

  const long long & _mem8_const (const void * ptr);LDNDW加载8byte,不需要对齐

  double & _memd8 (void * ptr);LDNDW

  STNDW加载和存储8byte,不需要对齐

  const double & _memd8_const (const void * ptr);LDNDW加载8byte,不需要对齐

  long long _mpy2ll (int src1, int src2);MPY2将src1和src2中的2个有符号16位分别相乘,将2个32位的结果写入longlong中

  long long _mpyhill (int src1, int src2);MPYHI将src1中高16位作为1个有符号16位乘以src2的有符号32位,结果写入longlong的低48位

  long long _mpylill (int src1, int src2);MPYLI将src1中低16位作为1个有符号16位乘以src2的有符号32位,结果写入longlong的低48位

  int _mpyhir (int src1, int src2);MPYHIR将src1的高16位作为一个16位有符号乘以src2的有符号32位。乘积利用round模式通过加2^14转成32位,最后再右移15位

  int _mpylir (int src1, int src2);MPYLIR将src1的低16位作为一个16位有符号乘以src2的有符号32位。乘积利用round模式通过加2^14转成32位,最后再右移15位

  long long _mpysu4ll (int src1, unsignedsrc2);MPYSU4将src1的4个8位有符号乘src2的4个8位无符号,得到4个16位有符号,组成一个64位

  long long _mpyu4ll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PYU4将src1和src2的4个无符号8位相乘,得到4个无符号16位组成一个64位的数

  int _mvd (int src2 );MVD将src2的数据移入返回值中,利用了乘法流水线(延迟)

  unsigned _pack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PACK2

  unsigned _packh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PACKH2

  unsigned _packh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PACKH4

  unsigned _packl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PACKL4

  unsigned _packhl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PACKHL2

  unsigned _packlh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PACKLH2

  unsigned _rotl (unsigned src1, unsignedsrc2);ROTL按照src1的最低5位的数去左移src2的32位,src1中剩下的高的5-31位被忽略

  int _sadd2 (int src1, int src2);SADD2将src1和src2中的2个16位有符号数相加,生成2个16有符号数并且是饱和过的。

  int _saddus2 (unsigned src1, int src2);SADDUS2将src1中的2个无符号16位数和src中的2个16位有符号数相加,得到2个无符号16位数

  unsigned _saddu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SADDU4将src1和src2中的4个无符号8位数相加

  unsigned _shfl (unsigned src2);SHFL将src2的高16和低16位进行交织

  unsigned _shlmb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SHLMB将src2左移1byte,然后将src1的最高位充入src2左移后多出来的位置

  unsigned _shrmb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SHRMB将src2右移1byte,然后将src1的最低位充入src2右移后多出来的位置

  int _shr2 (int src1, unsigned src2);SHR2将src2的2个16位有符号数分别右移,右移的位数由src1的低5位决定,多出的位置由符号位扩展

  unsigned shru2 (unsigned src1, unsignedsrc2);SHRU2将src2的2个16位无符号数分别右移,右移的位数由src1的低5位决定,多出的位置由0扩展

  long long _smpy2ll (int src1, int src2);SMPY2将src1和src2中的2个有符号16位数相乘,然后左移1位,再进行饱和。

  int _spack2 (int src1, int src2);SPACK2将src1和src2中的1个有符号32位数进行饱和到有符号16位,然后把src1的饱和结果放入dst的高16位,src2的饱和结果放入dst的低16位

  unsigned _spacku4 (int src1 , int src2);SPACKU4将src1和src2中的4个有符号16位数饱和成无符号8位数,

  int _sshvl (int src2, int src1);SSHVL将src2中的有符号32位数左移或右移,移位的数量由src1指定的比特数确定。

  src1在[-31,31]之间,如果src1为正,src2则左移;如果src1为负,src2右移|src1|且符号位扩展

  int _sshvr (int src2, int src1);SSHVR将src2中的有符号32位数左移或右移,移位的数量由src1指定的比特数确定。

  src1在[-31,31]之间,如果src1为正,src2则右移且是符号扩展;如果src1为负,src2左移|src1|

  int _sub4 (int src1, int src2);SUB4将src1和src2中的4个8位数相减,不进行饱和

  int _subabs4 (int src1, int src2);SUBABS4将src1和src2中的4个无符号8位相减求绝对值

  unsigned _swap4 (unsigned src);SWAP4将src的4个8位无符号数按图示换位置

  unsigned _unpkhu4 (unsigned src);UNPKHU4扩展0

  unsigned _unpklu4 (unsigned src);UNPKLU4扩0

  unsigned _xpnd2 (unsigned src);XPND2按src的最低2位进行扩展,bit1扩展高16位,bit0扩展低16位

  unsigned _xpnd4 (unsigned src);XPND4按src的最低4位进行扩展

  long long _addsub (int src1, int src2);ADDSUB平行做2步:

  1、src2+src1-》dst_o

  2、src1-src2-》dst_e

  long long _addsub2 (int src1, int src2);ADDSUB216位有符号

  ADD2:src2的高、低16位+src1的高、低16位-》dst_o

  SUB2: src1的高、低16位-src2的高、低16位-》dst_e

  long long _cmpy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CMPY有符号16位

  Src1和src2的高16位的点积-src1和src2的低16位点积-》dst_o

  饱和(src1和src2的高16位的点积+src1和src2的低16位点积)-》dst_e

  unsigned _cmpyr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CMPYR

  unsigned _cmpyr1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 );CMPYR1

  long long _ddotp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DDOTP4没有饱和

  long long _ddotph2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DOTPH2

  long long _ddotpl2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DOTPL2

  unsigned _ddotph2r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DOTPH2R

  unsigned _ddotpl2r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DOTPL2R

  long long _dmv (int src1, int src2);DMV将两个寄存器移入一个寄存器一次性的

  long long _dpack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DPACK2

  long long _dpackx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DPACKX2

  __float2_t _fmdv_f2(float src1, floatsrc2)DMV

  unsigned _gmpy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GMPY伽罗瓦域上的乘法

  long long _mpy2ir (int src1, int src2);MPY2IR进行16位乘32位。

  将src1的高16位和低16位当做有符号16位;将src2的值当做有符号32位。

  乘积通过加上2^14round到32位,然后结果右移15位。

  2个结果的低32位写入dst_o:dst_e

  int _mpy32 (int src1, int src2);MPY32进行32位乘32位。都是有符号的,64位结果中的低32位写入dst

  long long _mpy32ll (int src1, int src2);MPY3232位有符号数×32位有符号数,有符号的64位结果被写入dst

  long long _mpy32su (int src1, int src2);MPY32SUsrc1有符号32位×src2无符号32位=dst有符号64位

  long long _mpy32us (unsigned src1, intsrc2);MPY32USsrc1无符号32位×src2有符号32位=dst有符号64位

  long long _mpy32u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MPY32Usrc1无符号32位×src2无符号32位=dst无符号64位

  int _rpack2 (int src1, int src2);RPACK2

  long long _saddsub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SADDSUB并行进行:

  1、饱和(src1+src2)-》dst_o

  2、饱和(src1-src2)-》dst_e

  long long _saddsub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SADDSUB2并行进行SADD2和SSUB2指令

  long long _shfl3 (unsigned src1, unsignedsrc2);SHFL3如图,生成一个longlong

  int _smpy32 (int src1, int src2);SMPY3232位有符号×32位有符号,64位的结果左移1位然后饱和,然后将之后的结果的高32位写入dst

  int _ssub2 (unsigned src1, unsignedsrc2);SSUB2Src1中的2个16位有符号-src2中的2个有符号16位,结果进行饱和

  unsigned _xormpy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XORMPY加瓦罗域乘法

  int _dpint (double src);DPINT将double转成int(round)

  __int40_t _f2tol(__float2_t src); 将一个__float2_t解释成一个__int40

  __float2_t _f2toll(__float2_t src); 将一个__float2_t解释成一个longlong

  double _fabs (double src);ABSDP将src的绝对值放入dst。

  float _fabsf (float src);ABSSP

  __float2_t _lltof2(long long src); 将一个longlong解释成一个__float2_t

  __float2_t _ltof2(__int40_t src); 将一个__int40解释成一个__float2_t

  __float2_t & _mem8_f2(void * ptr);LDNDW

  STNDW从内存里加载一个64位值

  const __float2_t & _mem8_f2_const(void * ptr);LDNDW

  STNDW

  long long _mpyidll (int src1, int src2);MPYIDSrc1×src2-》dst

  double_mpysp2dp (float src1, float src2);MPYSP2DPSrc1×src2-》dst

  double_mpyspdp (float src1, doublesrc2);MPYSPDPSrc1×src2-》dst

  double _rcpdp (double src);RCPDP64位double倒数近似值放入dst

  float _rcpsp (float src);RCPSP32位float的倒数近似值

  double _rsqrdp (double src);RSQRDP64位double的平方根倒数近似值

  float _rsqrsp (float src);RSQRSP32位float的平方根倒数近似值

  int _spint (float);SPINTFloat转为int

  ADDDP2个double相加

  ADDSP2个float相加

  AND位与

  ANDN与后取反

  MPYSP2个float相乘

  OR位或

  SUBDP2个double相减

  SUBSP2和float相减

  XOR异或

  __x128_t _ccmatmpy (long long src1,__x128_t src2);CMATMPY

  long long _ccmatmpyr1 (long long src1,__x128_t src2);CCMATMPYR1

  long long _ccmpy32r1 (long long src1,long long src2);CCMPY32R1

  __x128_t _cmatmpy (long long src1,__x128_t src2);CMATMPY

  long long _cmatmpyr1 (long long src1,__x128_t src2);CMATMPYR1

  long long _cmpy32r1 (long long src1,long long src2);CMPY32R1

  __x128_t _cmpysp (__float2_t src1,__float2_t src2);CMPYSP

  double _complex_conjugate_mpysp (double src1, double src2);CMPYSP

  DSUBSP

  double _complex_mpysp (double src1,double src2);CMPYSP

  DADDSP

  int _crot90 (int src);CROT90复数的90度旋转

  int _crot270 (int src);CROT270复数的270度旋转

  long long _dadd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src2);DADDSrc1的2个32位有符号数+src2的2个32位有符号数

  long long _dadd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ADD24路有符号16位相加

  __float2_t _daddsp (__float2_t src1,__float2_t src2);DADDSP

  long long _dadd_c (scst5 immediate src1,long long src2);DADD2路float加法

  long long _dapys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APYS2

  long long _davg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AVG2有符号16位

  long long _davgnr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AVGNR2有符号16位,无round模式

  long long _davgnru4 (long long src1,long long src2);DAVGNRU4无符号8位,无round模式

  long long _davgu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AVGU4无符号8位

  long long _dccmpyr1 (long long src1,long long src2);DCCMPYR1

  unsigned _dcmpeq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CMPEQ216位比较,相等返回1,不等返回0

  unsigned _dcmpeq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CMPEQ48位比较,相等返回1,不等返回0

  unsigned _dcmpgt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CMPGT216位比较,src1》src-》1,否则返回0

  unsigned _dcmpgtu4 (long long src1,long long src2);DCMPGTU48位比较,src1》src-》1,否则返回0

  __x128_t _dccmpy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CCMPY

  __x128_t _dcmpy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CMPY

  long long _dcmpyr1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CMPYR1

  long long _dcrot90 (long long src);DCROT90

  long long _dcrot270 (long long src);DCROT270

  long long _ddotp4h (__x128_t src1,__x128_t src2 );DDOTP4H执行2个dotp4h,都是有符号的

  long long _ddotpsu4h (__x128_t src1,__x128_t src2 );DDOTPSU4H执行2个dotpsu4h,一个有符号,一个无符号

  __float2_t _dinthsp (int src);DINTHSPSrc中的16位有符号数转成单精度浮点放入dst_e和dst_o中

  __float2_t _dinthspu (unsigned src);DINTHSPUSrc中的16位无符号数转成单精度浮点放入dst_e和dst_o中

  __float2_t _dintsp(long long src);DINTSPSrc中的有符号32位转成单精度浮点,放入dst_e和dst_o中

  __float2_t _dintspu(long long src);DINTSPUSrc中的无符号32位转成单精度浮点,放入dst_e和dst_o中

  long long _dmax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MAX2对src1和src2中的16位有符号数比大小,将大的放入dst中

  long long _dmaxu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MAXU4对src1和src2中的8位有符号数比大小,将大的放入dst中

  long long _dmin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MIN2对src1和src2中的16位有符号数比大小,将小的放入dst中

  long long _dminu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MINU4对src1和src2中的8位有符号数比大小,将小的放入dst中

  __x128_t _dmpy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MPY2将src1和src2中的16位有符号数相乘,得到32位有符号数放入128位寄存器中

  __float2_t _dmpysp (__float2_t src1,__float2_t src2);DMPYSP

  __x128_t _dmpysu4 (long long src1,long long src2);DMPYSU4将src1中的8位有符号数乘以src2中的无符号8位,等到有符号16位

  __x128_t _dmpyu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MPYU216位无符号数相乘,得到32位数放入128位寄存器中

  __x128_t _dmpyu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MPYU48位无符号数相乘,得到有符号16位结果

  long long _dmvd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 );DMVD将2个寄存器移入一个寄存器中。依次进行2次移动,当处理很多的double word时很有用。减轻寄存器压力

  int _dotp4h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src2 );DOTP4H进行两个系列的16位值的点积

  long long _dotp4hll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 );DOTP4H返回值不同

  int _dotpsu4h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src2);DOTPSU4HSrc1中被当做有符号16位,src2被当做无符号16位,得到32位结果

  long long _dotspu4hll (long long src1,long long src2);DOTPSU4HSrc1中被当做有符号16位,src2被当做无符号16位,得到64位结果

  long long _dpackh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PACKH2

  long long _dpackh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PACKH4并行执行2个PACKH4

  long long _dpacklh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PACKLH2

  long long _dpacklh4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DPACKLH4并行执行PACKH4和PACKL4

  long long _dpackl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PACKL2

  long long _dpackl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PACKL4并行执行2个PACKL4

  long long _dsadd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SADD将src1中的2个有符号32位数加上src2中的2个有符号32位数,结果进行饱和

  long long _dsadd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SADD2结果饱和到[-2^15 2^15]

  long long _dshl (long long src1, unsignedsrc2);DSHL将longlong中的2个32位左移,用0补位(有符号32位)

  long long _dshl2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SHL2将longlong中的4个16位左移,用0补位(有符号16位)

  long long _dshr (long long src1, unsignedsrc2);DSHR右移,符号位补位(有符号32位)

  long long _dshr2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SHR2右移,符号位补位(有符号16位)

  long long _dshru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SHRU右移,0补位(无符号32位)

  long long _dshru2 (long long src1,unsigned src2);DSHRU2右移,0补位(无符号16位)

  __x128_t _dsmpy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SMPY2见图示

  long long _dspacku4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SPACKU4并行进行2个SPACK4

  long long _dspint (__float2_t src);DSPINT将src中的2个单精度数转成2个整型

  unsigned _dspinth (__float2_t src);DSPINTH将src_e和src_o的两个单精度浮点数转陈高个有符号的16位整数

  long long _dssub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SSUB将src1中的2个32位有符号数减src2中的2个32位有符号数,得到的结果进行饱和[-2^31 (2^31)-1]

  long long _dssub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SSUB24个16位有符号数相减,结果进行饱和[-2^15 (2^15)-1]

  long long _dsub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src2);DSUB不饱和

  long long _dsub2 (long long src1, long long src2);DSUB2不饱和

  __float2_t _dsubsp (__float2_t src1,__float2_t src2);DSUBSP32位单精度数相减

  long long _dxpnd2 (unsigned src);DXPND2

  long long _dxpnd4 (unsigned src);DXPND4

  __float2_t _fdmvd_f2(float src1, floatsrc2);DMVD见MVD

  int _land (int src1, int src2);LAND逻辑与

  int _landn (int src1, int src2);LANDN

  int _lor (int src1, int src2);LOR逻辑或

  void _mfence();MFENCE延迟取指令流水线一直到内存系统的busy标志降低

  double_mpysp2dp (float src1, float src2);MPYSP2DP将2个float相乘得到1个double结果

  double_mpyspdp (float src1, doublesrc2);MPYSPDP1个float×1个double得到1个double

  long long _mpyu2 (unsigned src1,unsigned src2 );MPYU22个无符号16位数×2个无符号16位数得到2个无符号32位数

  __x128_t _qmpy32 (__x128_t src1,__x128_t src2);QMPY324路:32位有符号×32位有符号,结果的低32位放入dst

  __x128_t _qmpysp (__x128_t src1,__x128_t src2);QMPYSP

  __x128_t _qsmpy32r1 (__x128_t src1,__x128_t src2);QSMPY32R14路:有符号32位×有符号32位,得到32位。和QMOY32的区别是饱和round

  unsigned _shl2 (unsigned src1, unsignedsrc2);SHL22个有符号16位,左移。Src2的低4位是移动的位数。结果也是当做有符号16位

  long long _unpkbu4 (unsigned src);UNPKBU4将无符号8位扩成无符号16位

  long long _unpkh2 (unsigned src);UNPKH2有符号16位符号扩展

  long long _unpkhu2 (unsigned src);UNPKHU2无符号16位进行0扩展

  long long _xorll_c (scst5 immediate src1,long long src2);XOR逻辑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