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转PWM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

楼主:
电位器转PWM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
来自 6楼

有专用APC芯片可以实现电压转PWM。GP9303支持电位器转PWM。

网友A:
有专门的VF芯片。要求不高用单片机做也可以

网友B:
电位器无非是输出一个可以变化的电压。

先产生锯齿波,再拿电位器输出的电压与锯齿波进行比较。比较产生的结果就是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无非是输出一个可以变化的电压。 先产生锯齿波,再拿电位器输出的电压与锯齿波进行比较。比较产生 ...

可不可以图示一哈  谢谢

网友B:
图中红色线是锯齿波,绿色线是电位器滑动端电压,二者比较的结果在下面,黑色线是比较的结果,就是PWM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VF芯片。要求不高用单片机做也可以

又没VF芯片的型号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红色线是锯齿波,绿色线是电位器滑动端电压,二者比较的结果在下面,黑色线是比较的结果,就是PWM ...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但是分立器件搭出来的电路比较复杂,而且一致性不容易做好,最好有单芯片的方案。

网友:
“最好有单芯片的方案”

6楼提供了一种型号。

其实,几乎任何一种开关电源芯片内部都有锯齿波产生电路和比较器电路,例如老式的TL494电源控制芯片。

下面是TL494几个引脚的波形图,红色框内部分就是你所需要的部分。可以看出,Output Q1 和Output Q2输出的占空比是随最上面波形中虚线的高低变化的。

网友B:
不过,这类芯片内部的锯齿波实际上是RC电路所产生,倾斜部分不是直线而是指数曲线,因此PWM波的占空比与输入直流信号并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所以,只能在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但是分立器件搭出来的电路比较复杂,而且一致性不容易做好,最好有单芯片的方案。

其实,所谓LED调光芯片,就是电源控制芯片中的一类。此类芯片根据输入的直流信号电压(你的电位器所输出)而控制PWM占空比。前帖中的电源控制芯片是根据输入的直流信号电压(由直流输出反馈而来)产生PWM来控制功率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类芯片内部的锯齿波实际上是RC电路所产生,倾斜部分不是直线而是指数曲线,因此PWM波的占空比与输 ...

是这个道理,一般的电源芯片设计初衷应该都是工作在闭环情况下,所以对于这种开环的应用,无法做到电压与PWM之间的线性转换可以理解。所以对转换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一般的PWM芯片还是无法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所谓LED调光芯片,就是电源控制芯片中的一类。此类芯片根据输入的直流信号电压(你的电位器所输出) ...

你这个应该还是闭环控制的概念。

网友:
可搜JM1501电位器调光专用芯片线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