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密整流的实验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的实验,得到一些粗浅的结论。考虑到精密整流电路是一个常见的电路,此实验结果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信息,故此发帖。

实验电路如下。其中运放为AD8048,主要参数为:大信号带宽160MHz,压摆率1000V/us。二极管是SD101,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1ns。所有电阻值参照AD8048的数据手册确定。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mche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实验第一步:在上述电路中断开D2,短路D1,检测运放本身的大信号频响。输入信号峰值保持在1V左右,频率从1MHz变化到100MHz,用示波器测量输入输出幅度,并计算电压增益。结果如下:

在1M到100M频率范围内,波形均无可观察到的明显失真。

增益变化如下:1M-1.02,10M-1.02,35M-1.06,50M-1.06,70M-1.04,100M-0.79.

可见此运放的大信号闭环3分贝截止频率大约在100MHz多一点。这个结果基本符合AD8048手册给出的大信号频响曲线。

网友A:
实验第二步,加入两个二极管SD101A。输入信号幅度仍然保持在1V峰值左右,同时测量输入与输出。在观察输出波形后,还利用示波器的测量功能,测量了输入信号的有效值与输出信号的周期平均值,并计算它们的比值。结果如下(数据依次是频率、输出平均值mV、输入有效值mV、以及它们的比值:输出平均值/输入有效值):

100kHz,306,673,0.45

1MHz,305,686,0.44

5MHz,301,679,0.44

10MHz,285,682,0.42

20MHz,253,694,0.36

30MHz,221,692,0.32

50MHz,159,690,0.23

80MHz,123,702,0.18

100MHz,80,710,0.11

可见,在低频时该电路可以很好地实现精密整流,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整流精度逐渐下降。若以100kHz的输出为基准,则大概在30MHz时输出已经下降了3dB。

运放AD8048的大信号单位增益带宽是160MHz,此电路的噪声增益为2,所以闭环带宽约为80MHz(前面已经介绍,实际的实验结果是略大于100MHz)。整流输出平均值下降3分贝的频率大约是30MHz,不到被测试电路的闭环带宽的三分之一。换言之,若我们要做一个平坦度在3dB以内的精密整流电路,电路的闭环带宽至少应该是信号最高频率的三倍以上。

网友:
下面是测试波形。黄色波形是输入端vi的波形,蓝色波形是输出端vo的波形。

在频率很低时,输出波形是一个接近完整的半波整流波形(馒头波)。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输出波形发生畸变。首先是在馒头波开始的地方,也就是二极管开始导通的时刻,输出波形有一个缺口。

随着频率的升高,信号周期越来越小,这个缺口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

网友:
观察此时运放的输出端(注意不是vo)波形,可以发现在输出过零的前后,运放的输出波形有严重的畸变。下面就是频率为1MHz10MHz时运放输出端的波形。

网友A:
可以将前面的波形与推挽输出电路中的交越失真比较。下面给出一个直观的解释:

在输出电压较高时,二极管完全导通,此时它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管压降,运放的输出始终比输出电压高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此时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所以输出波形是个很好的馒头波。

在输出信号过零的时刻,两个二极管中的一个开始从导通过渡到截止,而另一个从截止过渡到导通。在这个过渡期间,二极管的阻抗极大,可以近似认为开路,因此此时的运放并没有工作在线性状态,而是接近开环。在输入电压的作用下,运放将以可能的最大速率改变输出电压使得二极管进入导通状态。但是运放的压摆率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在瞬间将输出电压提升到使得二极管导通。另外二极管从导通到截止或从截止到导通都有过渡时间。所以输出电压就出现了一个缺口。从上面运放输出端的波形可以看出,运放在输出过零的时刻是如何“努力”地企图改变输出电压的。

有些材料包括教科书都介绍说,由于运放的深度负反馈,二极管的非线性被减弱到原来的1/AF。但是实际上在输出信号过零时刻附近,由于运放接近开环,所有关于运放负反馈的公式都是失效的,根本不能用负反馈原理来分析二极管的非线性。

网友:
如果信号频率进一步提高,那么不仅是压摆率的问题,运放本身的频响也在劣化,所以输出波形就变得相当糟糕。下图是信号频率50MHz时的输出波形。

网友A:
前面的实验基于运放AD8048和二极管SD101。为了比较,我做了更换器件的实验,结果如下:

一、将运放换成AD8047。此运放的大信号带宽(130MHz)略低于AD8048(160MHz),压摆率也低一些(750V/us,8048为1000V/us),开环增益1300左右,也比8048的2400左右低一些。实验结果(频率、输出平均值、输入有效值、两者的比值)如下:

1M,320,711,0.45

10M,280,722,0.39

20M,210,712,0.29

30M,152,715,0.21

可见它的3dB衰减大约在20MHz不到一点的地方。此电路的闭环带宽约为65MHz,所以输出平均值下降3分贝的频率也是小于电路闭环带宽的三分之一。

二、用2AP9,1N4148等替换SD101,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都差不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电路,就是将电路中的D2开路,如下图所示。

它与采用两个二极管的电路(以下简称双管电路)的重要区别是:双管电路中,运放仅仅在信号过零附近处于近似开环的状态,而这个电路(以下简称单管电路)中的运放在半个信号周期内都处于完全开环状态。所以它的非线性肯定比双管电路的严重得多。

网友A:
下面是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

100kHz,与双管电路差不多,也是在二极管导通时有一个缺口。原来应该平的地方有些凸起,那是输入信号直接通过两个200欧的电阻传过来的,在电路上稍作改进就可以避免,它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就不去管它了。

1MHz。这个波形就明显与双管电路不同了。双管电路在这个频率下大概有40ns的延时,而这个单管电路的延时达80ns,且有振铃现象。究其原因,是在二极管导通前运放完全处于开环状态,其输出接近负电源电压,所以其内部的某些晶体管一定是处于深度饱和或深度截止状态。当输入过零后,首先要将那些处于深睡眠状态的晶体管唤醒,然后才是按照压摆率将输出电压抬高到使二极管导通。

在频率较低时,输入信号的上升速率不高,所以这些过程的影响显示不出来(上面100k的情况就是如此),而频率高了以后,输入端的信号速率大了,那样唤醒晶体管的激励电压或电流将加大,就导致了振铃现象的发生。

5MHz。这个频率下已经基本没有整流作用了。

网友A:
综合以上几个实验,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频率很低时,二极管的非线性在运放深度负反馈的作用下被消除,无论哪种电路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整流效果。

二、若要实现较高频率的精密整流,单管电路是不行的。

三、即使采用双管电路,运放的压摆率、带宽等指标将严重影响频率较高时的整流精度。本实验在特定的条件下得到一个经验关系:若要求输出的平坦度为3分贝,则电路的闭环带宽(不是运放的GBW)至少大于最高信号频率的三倍。由于电路的闭环带宽总是小于等于运放的GBW,所以高频信号的精密整流需要很高GBW的运放。

这还是输出的平坦度为3分贝时的要求,如果在输入信号频带内要求有更高的输出平坦度,那么对运放的频响将有更高的要求

上述结果仅仅是在本实验这个特定条件下得到的,而且还没有考虑运放的压摆率,而压摆率显然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关系在其他条件下是否适用,笔者不敢妄下判断。如何将压摆率考虑进去,也是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在精密整流电路中,运放的带宽应该远远大于信号最高频率这一点是无疑的。

网友:
太长  先码起   学习学习

网友A:
我校一位资深老教授看了我的实验,觉得有意思,就也做了一个实验,用的是LF442与LF412两种运放,结果与我的类似:

1、在低频下,转换结果与理论值十分接近;

2、如果以输出直流电压跌倒低频时的0.707为带宽,则带宽不到运放带宽的十分之一。LF442为6%,LF412为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校一位资深老教授看了我的实验,觉得有意思,就也做了一个实验,用的是LF442与LF412两种运放,结果与我的 ...

这些实验结果都很珍贵,我都copy存档,以便与仿真结果比对,发现仿真的存在问题。

按照我的仿真,调理同样频率的正弦波,对电路带宽的要求,即对运放参数的要求,精密整流比一般放大形式还要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实验结果都很珍贵,我都copy存档,以便与仿真结果比对,发现仿真的存在问题。 按照我的仿真,调理 ...

我曾做过放大整流后“馒头波”的实验,“馒头波”信号是由输出功率较大的信号发生器经桥式整流产生,施加到LM358构成的跟随器。在远低于该运放单位增益频率时,波形已经相当差,“馒头波”的尖角与输入信号相去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做过放大整流后“馒头波”的实验,“馒头波”信号是由输出功率较大的信号发生器 ...

我最近加深对精密整流失真的认识:影响精密整流的关键项是带宽GB=GBW/Ao,而GBW参数是固定的,可选参数就只剩放大倍数,所以先将放大倍数调低为Go,带宽就从GBW/Ao大幅度提高到GBW/Go,然后搭建成一般精密整流,仿真效果不错,358运放可以调理几十KHz正弦波,馒头波不失真。就是没有电路板实验。

网友B:
以358半波整流为例。

  影响精密整流关键项是运放的GB=GBW/Ao,如附件1带宽太小,馒头波非线性失真严重。参数GBW是固定的,而增益就成立可选项。设置电路较低放大倍数Go=1+Rb/Ra,电路带宽从GBW/Ao大幅度提高到GBW/Go,这样馒头波升降沿还不对称如附件2波形。在运放两个输入端并补偿电容,半波整流正半周馒头波升降沿完全重叠如虚线,幅度等于Vp如下图。电路的优点是以GBW/Go确定整流频率,只须调节电阻和电容。

网友:
附录1,由于358的Ao=1e+5,所以GBW/Ao带宽很小,延时很大,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
附录2,Go=1+Rb/Ra,带宽提高很多,都是馒头波的升降沿不对称,下图将上升沿水平翻转如虚线,与后沿不重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曾做过放大整流后“馒头波”的实验,“馒头波”信号是由输出功率较大的信号发生器 ...

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全波整流后的馒头波包含丰富的偶次谐波,而运放的带宽有限。你的实验结果证实这一点。

按照傅里叶分析,若以全波整流后的直流分量为1,则二次谐波分量为2/3,4次谐波分量为2/15,6次谐波分量为2/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全波整流后的馒头波包含丰富的偶次谐波,而运放的带宽有限。你的实验结果证实这一点。 ...

全波或者桥式整流所产生的“馒头波”,很有点意思。50Hz工频整流后,基频不见了,除直流成份外,最低频率是100Hz。

如果以100Hz为基频(直流的2/3分量),那么二次谐波分量是1/5,三次谐波分量是3/35……

网友:
几个运放高手集聚在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358半波整流为例。     影响精密整流关键项是运放的GB=GBW/Ao,如附件1带宽太小,馒头波 ...

放大倍数和RE RF没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倍数和RE RF没关系吗?

别给我戴高帽。

你提的问题不明确,Rf/Re+1是放大倍数,你说的没关系是指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综合以上几个实验,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频率很低时,二极管的非线性在运放深度负反馈的作用下 ...

楼主好  输出平坦度如何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前面的波形与推挽输出电路中的交越失真比较。下面给出一个直观的解释: 在输出电压较高时,二极管 ...

由于运放的深度负反馈,二极管的非线性被减弱到原来的1/AF。-----这句话的意思是 运放的负反馈改善了二极管的非线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实验基于运放AD8048和二极管SD101。为了比较,我做了更换器件的实验,结果如下: 一、将运放换成A ...

3dB衰减大约在20MHz不到一点的地方------3DB=10lgX?如何知道3dB衰减是在20M附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 100kHz,与双管电路差不多,也是在二极管导通时有一个缺口。原来应该平的地 ...

5MHz。这个频率下已经基本没有整流作用了。和这句话-----

综合以上几个实验,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频率很低时,二极管的非线性在运放深度负反馈的作用下被消除,无论哪种电路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整流效果。

是不是矛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358半波整流为例。     影响精密整流关键项是运放的GB=GBW/Ao,如附件1带宽太小,馒头波 ...

Rf/Re+1是放大倍数和设置电路较低放大倍数Go=1+Rb/Ra     怎么计算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6-16 21:12 我曾做过放大整流后“馒头波”的实验,“馒头波” ...

GO是最小的放大倍数吗?为何和AO计算不一样?都是放大倍数  计算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f/Re+1是放大倍数和设置电路较低放大倍数Go=1+Rb/Ra     怎么计算不一样

你从21追到这里来是为了得到如何准确计算的关系式,只有建模才需要这样。

电路增益的准确计算由于存在一个二极管的内阻,随频率和通过电流而变,计算精度就受影响。所以不是简单的Rf/Re+1就完事。另外1+Rb/Ra仅为了计算GBW/Go用。

此帖是管理层的“精华”,在此过多讨论回影响其纯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从21追到这里来是为了得到如何准确计算的关系式,只有建模才需要这样。 电路增益的准确计算由于存在 ...

我对运放有很大的热情  所以多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 帖  多请教学习 同时自己也在琢磨  学习是辛苦的 也是快乐的  短期内是看不到成果和进步  这也是枯燥的 很少人能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21追到这里来是为了得到如何准确计算的关系式,只有建模才需要这样。 电路增益的准确计算由于存在 ...

GO=1+Rb/Ra而AO=Rf/Re+1  同样都是放大倍数  计算方法和关联的电阻完全不一样  没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输出平坦度如何理解

“输出平坦度如何理解”

替楼主回答一下。

通常运放无论是构成同相或者反相线性放大器,还是构成精密整流电路,从极低频率到某个相当高的频率(“某个”频率与运放和外围的二极管等有关),其幅度-频率和相位-频率响应基本平直,变化很小,此即“平坦”。但在某频率之上输出与输入幅度之比开始下降,此即“不平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由于运放的深度负反馈,二极管的非线性被减弱到原来的1/AF。-----这句话的意思是 运放的负反馈改善了二极 ...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运放的负反馈改善了二极管的非线性?”

替楼主回答一下。

不是运放的负反馈改善了二极管的非线性。二极管的非线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无法改善。

这句话的意思,是运放的负反馈使得二极管的非线性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减小到原来的1/A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运放的负反馈改善了二极管的非线性?” 替楼主回答一下。 不是运放的 ...

那不是已经很小了吗?AF环路放大倍数是一个很大的值吧!这个AF和增益AO有什么关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平坦度如何理解” 替楼主回答一下。 通常运放无论是构成同相或者反相线性放大器, ...

输出与输入幅度之比开始下降?这个比值应该是变化的才对啊    按你的意思是  变化了就是不平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dB衰减大约在20MHz不到一点的地方------3DB=10lgX?如何知道3dB衰减是在20M附近啊》?

前面两帖版主已经代我回了,这里就不说了。

关于3dB衰减的定义是这样的:这个实验的输出是半波整流,按照傅里叶分析,以输入正弦波的峰值为1计算,半波整流后的直流分量应该是1/pi=0.318,而正弦波的有效值是1/sqrt(2)=0.707,所以理想的半波整流输出平均值与输入有效值之比等于0.318/0.707=0.45。前面几个实验中列出了这个比值,在频率较低时都达到了0.45。当频率升高后,输出的平均值下降,这个比值下降,下降3dB就是下降到0.45*0.707=0.318,此时对应的频率就是3dB衰减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5MHz。这个频率下已经基本没有整流作用了。和这句话----- 综合以上几个实验,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不矛盾啊。这个电路是只用一个二极管的电路,运放的非线性比用两个二极管的强烈得多。在低频时它还是可以完成精密整流功能的,但是高频时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出与输入幅度之比开始下降?这个比值应该是变化的才对啊    按你的意思是  变化了就是 ...

“按你的意思是  变化了就是不平坦?”

是的。输出与输入幅度之比变化了,即为“不平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已经很小了吗?AF环路放大倍数是一个很大的值吧!这个AF和增益AO有什么关联

“AF环路放大倍数是一个很大的值吧!”

闭环增益不一定很大。闭环增益可能等于1(跟随器情况)。此时闭环增益不能说是一个很大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已经很小了吗?AF环路放大倍数是一个很大的值吧!这个AF和增益AO有什么关联

“AF环路放大倍数是一个很大的值吧!”

AF是开环增益,不是闭环增益。通常开环增益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运放有很大的热情  所以多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 帖  多请教学习 同时自己也在琢磨  学 ...

有问题,最好另行发帖。发帖提问务必把问题叙述清楚,如果需要使用图形说明,把图形也同时贴出来。

在此帖内提问,容易发生问题在一页,回复在另一页。带有图形说明的更是需要来回翻找,相当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5MHz。这个频率下已经基本没有整流作用了。和这句话----- 综合以上几个实验,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二极管的非线性在运放深度负反馈的作用下被消除-----------------这个如何去理解呢  需要数学分析吗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帖版主已经代我回了,这里就不说了。 关于3dB衰减的定义是这样的:这个实验的输出是半波整流, ...

是在原来输出的基础上下降了3DB还是下降到3DB呢  此时对应的幅值时多少呢?不是0.318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验第二步,加入两个二极管SD101A。输入信号幅度仍然保持在1V峰值左右,同时测量输入与输出。在观察输出波 ...

若以100kHz的输出为基准-------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验第二步,加入两个二极管SD101A。输入信号幅度仍然保持在1V峰值左右,同时测量输入与输出。在观察输出波 ...

GBW/AO(闭环增益)=闭环带宽    这里的噪声增益和闭环增益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原来输出的基础上下降了3DB还是下降到3DB呢  此时对应的幅值时多少呢?不是0.318吧

“分贝”(即dB)是两个功率之比,再取常用对数,再乘以10。

如果是两个电压或者两个电流之比,默认电阻相同,所以取常用对数后乘以20。

这是个无量纲的纯数,不对应任何“幅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意思是  变化了就是不平坦?” 是的。输出与输入幅度之比变化了,即为“ ...

输出与输入幅度之比变化了,即为“不平坦”。-------------------这比值肯定会变化的 不可能是不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出与输入幅度之比变化了,即为“不平坦”。-------------------这比值肯定会变化的 不可能是 ...

“这比值肯定会变化的 不可能是不变的 ”

当然。随频率变化,总会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比值肯定会变化的 不可能是不变的 ” 当然。随频率变化,总会变的。

那这样说来很难实现平坦

网友:
引用 网友C:
QWE4562009 发表于 2019-6-18 15:57 是在原来输出的基础上下降了3DB还是下降到3DB呢  此时对应的幅 ...

恩  DB只是一个纯数  而DBM  DBW DBV是有对应的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说来很难实现平坦

首帖电原理图,在频率低于100kHz时,基本上是平坦的,起伏不会超过0.1dB。频率超过100kHz之后才逐渐下降,变得不平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以100kHz的输出为基准-------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因为在100kHz时,输出的直流分量与输入的有效值之比满足精密直流的理论值,所以以此作为基准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值为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GBW/AO(闭环增益)=闭环带宽    这里的噪声增益和闭环增益是一样的吗

噪声增益,简单地说就是1/F,这里的F是反馈系数,有些书本上称为beta的。

闭环增益不一定等于噪声增益。例如常见的反相放大器,其闭环增益(绝对值)是Rf/Ri,但是其噪声增益是1/F=1+Rf/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