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CC2541蓝牙有关时钟设置

楼主:
     CC2541有四个振荡器,分别是:

  • 32MHz外部晶振
  • 16MHz内部RC振荡器
  • 32kHz外部晶振
  • 32kHz内部RC振荡器

   由此可以看出,CC2541内部自带了振荡器,也就是说即使外部电路不接振荡器,CC2541也可以工作,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作为无线RF收发,只能使用外部32MHz晶振,除非准备将CC2541当做一个普通的增强型51单片机来用,否者32MHz外部晶振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4个晶振有什么区别和用途呢?

32MHz的外部晶振有两个作用:为内部时钟提供时钟源和用于RF收发器

16MHz的RC内部振荡器的作用:为内部时钟提供时钟源,注意它不可以用于RF收发器操作

16MHz的RC内部振荡器功耗小但是精度差,这也是它不能用于RF收发器的原因。

32kHz外部晶振运行在32.768KHz上,32kHz内部RC振荡器运行在32.753kHz,这两个时钟主要使用在Sleep Timer 和Watchdog Timer上,其中内部的32kHz振荡器功耗小,但是精度低,这两个随意选择一个,但不能同时使用,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时候电路中可以不接外部32kHz晶振。

注意:系统上电,默认的是使用内部16Mhz时钟和内部32kHz振荡器

   怎么选择这四个振荡器呢? 由CLKONCMD时钟控制命令寄存器选择,CLKONCMD寄存器定义如下:

解释下CLKONCMD这个寄存器

OSC32K:32kHz选择位

OSC:主时钟选择位

TICKSPD:对主时钟进行分频,控制定时器1、定时器3 和定时器4 的全局时钟划分。分频器值的设置可以从0.25 MHz 到32 MHz 。注意如果CLKCONCMD.TICKSPD 表示频率高于系统时钟,CLKCONSTA.TICKSPD 中指明的实际分频器值和系统时钟相同。简言之:定时器1、3、4的时钟。

CLKSPD:对主时钟进行分频,分频后的频率作为主时钟,类似于PLL,一般这个值设为000,即主时钟为32Mhz

    当选择32MHz晶振作为主时钟源时(CLKONCMD.OSC = 0),内部时钟并不是一下子变为32Mhz,内部首先选择16MHz RC振荡器使系统运行起来,当32MHz晶振稳定以后才使用32MHz晶振作为主时钟。判断是否稳定的依据是看“CLKONSTA时钟控制状态寄存器”,定义如下

CLKONSTA.OSC == 1时才能说明32Mhz时钟已经稳定。所以在程序里,要加一个等待的语句,防止时钟未稳定的程序执行错误。

时钟初始化代码如下。

 1 /****************************************************************
 2 *函 数 名:InitClock
 3 *功    能:系统时钟初始化
 4 *入口参数:无
 5 *出口参数:无
 6 *****************************************************************/
 7 void InitClock(void)
 8 {
 9 CLKCONCMD &= ~0x40;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 32MHZ晶振
10 while(CLKCONSTA & 0x40); // 等待晶振稳定
11 CLKCONCMD &= ~0x47; //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 32MHZ
12 }

但是实际调试时,调用该函数,总是得不到32MHz的时钟,16MHz的工作时钟始终不变,找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调试的时候程序一直停在第10行代码那。后来用馒头科技的时钟程

序,调试成功,系统工作时钟变为32MHz,以后就用这个程序了,程序代码如下:

 1 /****************************************************************
 2 *函 数 名:SysStartXOSC
 3 *功    能:系统时钟初始化
 4 *入口参数:无
 5 *出口参数:无
 6 *****************************************************************/
 7 void SysStartXOSC(void)
 8 {
 9     SLEEPCMD &= ~0x04;                      // 启动所有晶振
10     while (!(SLEEPSTA & 0x40));             // 等待晶振稳定
12     CLKCONCMD = (CLKCONCMD & 0x80) | 0x49;  // 使用16M晶振作为主时钟
13     while ((CLKCONSTA & ~0x80) != 0x49 );   // 等待主时钟切换到16M晶振
15     CLKCONCMD = (CLKCONCMD & ~0x80) ;       // 使用外部32K晶振作为休眠时钟
16     while ( (CLKCONSTA & 0x80) != 0 );      // 等待睡眠时钟切换到外部32K晶振
18     CLKCONCMD = (CLKCONCMD & 0x80) ;        // 使用32M晶振作为主时钟
19     while ( (CLKCONSTA & ~0x80) != 0 );     // 等待主时钟切换到32M晶振
21     SLEEPCMD |= 0x04;                       // 关闭未使用的晶振
22 }

网友:
蓝牙时钟是比较好的应用领域,CC2541我这也有大量现货,大家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