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低通滤波器与同相放大器相关问题

楼主:
二阶低通滤波器和同相比例放大电路串联后,第一阶的接地电容不接地,而是直接与运放输出相连,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接地和接运放得到的输出波形也不一样,求解

网友:
电容C1下端不接地,改为接到U1A输出端,这是典型的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目的是加入一定反馈,使幅频和相频曲线更接近理想曲线。

网友A:
gmchen老师曾发过好几个有关有源滤波的帖子,你不妨搜索一下,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chen老师曾发过好几个有关有源滤波的帖子,你不妨搜索一下,仔细看看。

受教了,谢谢指导

网友B:
C1接到放大器的输出端就提供了一些正反馈。在信号频率很低的时候,这个正反馈较小(容抗大)所以影响不大。在信号频率很高的时候,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已经很小了,所以影响也不大。此电容实际上就在截止频率附近对滤波器的影响最大,可以使得滤波器在截止频率附近的输出增加,或者说其幅频响应曲线在截止频率附近有过冲,过了截止频率以后的下降更陡峭。从数学上说就是可以提高滤波器的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接到放大器的输出端就提供了一些正反馈。在信号频率很低的时候,这个正反馈较小(容抗大)所以影响不大。 ...

谢谢指导,翻遍了书本都没解决的问题,论坛大佬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