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

楼主:
新人接手了一个旧电路,不了解治具的测试原理。

1.CN1和CN2会分别和CN1_1和CN2_2的DGND对接(治具跟电路的DGND变成对接)
2.接上DGND后,要求ADC1_IN要能达到2.3V~2.8V才算PASS
3.接上DGND后,要求ADC2_IN要能达到60mV~110mv才算PASS

不懂的点是:
1.为什么CN1和CN2是接DGND?
2.为什么ADC1和2可以达到这电压?

如果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再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帮顶,测试用的吧,这和治具及电路本身有着直接关系,由原测试质控方法设计决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测试用的吧,这和治具及电路本身有着直接关系,由原测试质控方法设计决定的吧,

是测试用的没错,是量产的测试治具

网友:
CN1和CN2会分别和CN1_1和CN2_2

要搞清楚这些引脚都出自哪个控制芯片,然后找出芯片资料对照

手册会显示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