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Z4205矿板资源分析

楼主:
对EBAZ4205矿板的板载资源做了个统计,搞不清楚的是U30(3脚贴片),感觉像是个温度芯片DS18B20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henzhufly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关注这个板载中,但没时间玩

网友:
能玩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我其实也没时间玩,哈哈哈

网友:
第一次接触xilinx芯片估计都搞不明白,什么是PS ,什么是PL,简单点PS指的就是ARM部分,PL指的就是FPGA部分。

双核ARM Cortex-A9的处理子系统(Processing System,PS)

可编程逻辑(Programmable Logic,PL)

网友:
这是提供的一个demo,不全,但还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网友A:
表示已经在ps上跑linux了,u-boot已经更新到2019.1版。。pl部分还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已经在ps上跑linux了,u-boot已经更新到2019.1版。。pl部分还在学习

请问网络通了吗?4023的网络和4025一样吗?谢谢

网友B:
楼主真用心啊,不知道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也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用心啊,不知道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也查不到

丝印J37M,淘宝卖家也查不到;

一般ti和mps的sot23-6 是pin2 gnd;

这个芯片是pin1 gnd

richtek的rt6214管脚兼容,但是fb是0.8v,如果用rt6214,记得修改反馈电阻。

网友:
楼主、厉害;请问可不可以请教一下系统要从NAND启动、想把程序烧写到NAND中、但是无论如何都写不下去、一直报XMD初始化失败

网友:
你是用的这个板子吗?系统是不是自己重做的?

网友:
楼主真用心,做出啥成果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真用心。刚刚学习PL和PS端编程中

网友:
能玩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我其实也没时间玩,哈哈哈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