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N波特率设置的问题

楼主:
目前使用的SJA1000的CAN通信IC,在测试波特率的时候,发现,用的是2块相同的板子,都是SJA1000芯片,程序初始化都是一样的,除了20K的波特率可以通信成功外,其他的比如100K,200K,250K,400K之类的都不能通信,是怎么回事,求教了!!

网友:
感觉是走线干扰严重,速度高就造成通信失败(可以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
80K的波特率也不行,,,,,

网友:
看下时钟

网友:
用回环模式测试了一下,,250K的波特率,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不晓得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