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for循环里面调用延时函数

楼主:
新手一枚,用51单片机做跑马灯时在for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延时函数,发现不起作用,请问是什么原因?debug时发现程序不进入延时函数,请问该怎么做?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sbit led7=P2^6;
sbit led8=P2^7;
uint a;//定义一个变量用来给P2赋值
uint b;//定义一个变量用来和移位后的a与操作
uint x;    //左移次数
uint y;//右移次数
uint z;//判断右移次数
void delay1s()     //不带参数的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1000;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ms(uint xms) //带参数的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第一个for没有分号
            for(j=110;j>0;j--);//第二个for有分号
    }

void leftmove()
{

    for(x=0;x<8;x++)
    {
        a=a<<1;
        y=8;
        z=0;
        while(!(z==y))
        {

            for(y=7-x;y>0;y--)
            {
                b=b>>1;
            }
         }
         delayms(1000);//这个延时不起作用
         P2=a|b;
        b=0xff;
        delayms(1000);//这个也不起作用
        }

        delayms(1000);//这个也不起作用
}

void main()
{
    while(1)
    {
        a=0xfe;
        b=0xff;
        P2=a;
        delayms(1000);
        delayms(1000);
        leftmove();
    }

}

网友:
编译器优化了。可以将优化等级降低试试

网友:
uint unsigned char    只到 256.最大256.

楼主,下面两个函数出错了。 不可能到1000,永远也不可以。

void delay1s()     //不带参数的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1000;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ms(uint xms) //带参数的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第一个for没有分号
            for(j=110;j>0;j--);//第二个for有分号
    }

网友:
楼主你好,你定义的uint j ,i都是默认8位的2的8次方为256,最大数只能256达不到1000,你把uint j改成uint16 j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定义的不对,uint unsigned char???那你让uchar unsigned char 叫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