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改造电动车灯变成5V移动电源供电

楼主:
DIY&分享—GravityShare

上期拆解的一款电动车灯,打算改装成USB母座接口作为电源控制线的输入端,方便后期安装拆卸以及改造,或者后期可以考虑安装在自行车上,供电使用5V充电宝移动电源+升压模块输出12V电压供电。

这次我们来DIY改造一款电动车灯:

G01  焊接

G01  测试

P01  电动车灯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DIY改造过程:点击播放视频

V01  制作过程

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这次DIY改造出来的效果就是用USB母座作为电源输入接口来代替之前的控制线直接输入。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工具准备

1、电动车灯1个

2、USB母座1个

3、线材工具等等

P03  DIY主角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从之前的拆解文章中得知,这款电动车灯的输入和控制是>12V电源,有两个控制端分别为LED与喇叭,还有就是公共地线端三条控制线。将USB母座的四个引脚端按照下图与车灯的电路板上的焊盘连接起来即可。后期再DIY一个车灯控制器连接到USB母座即可使用。

P04  原理图示

三、DIY过程分享

从之前的拆解文章可以知道,这款电动车灯拆卸其实很容易:

P05  电动车灯

底部有4颗固定螺丝:

P06  底部

卸下4颗固定螺丝:

P07  取下螺丝

可以看到内部结构:

P08  内部结构

电路板是固定到散热铝片上的:

P09  电路板

找到控制线的三个焊盘触点:

P10  控制端点

在底部开孔,然后吧USB母座安装上去后用热熔胶加以固定:

P11  安装USB母座

然后按照上面的原理图示将USB的引脚用导线连接出来:

P12  连接导线

焊接完成:

P13  焊接

然后将USB出来的导线焊接到电路板对应的控制端点焊盘上:

P14  连接PCB

焊接完成之后整理好布线,就可以合上盖子了:

P15  焊接完成

最后贴上标签就可以了:

P16  标签

四、最后有话说

这次的DIY改造的电动车灯使用USB母座作为电源输入接口主要是考虑到USB接口使用频率较高,而且有4个引脚输入符合这次电源输入的线数要求,之后会继续DIY一款移动电源供电的专用车灯控制器,这样的话在自行车等没有电源的骑行设备上也可以使用5V便携供电正常使用。

END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万有引力平台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自己动手就是安逸   做好保护功能哦   建议一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就是安逸   做好保护功能哦   建议一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