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下Cf2电容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感谢!!

楼主: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一个参考电路,感觉是高频补偿,但又说不出其中的道理,劳烦大家看一下,CF2补偿原理是什么,(6228GBW为730M,打算用在0-100M左右的差转单)

网友:
Cf2为什么不直接连到运放两个输入端

网友A:
差分输入的高通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的高通滤波。

不要这个电容会有影响吗,我觉得有点像是和cf1构成高频补偿

网友C:
“看下Cf2电容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

对差分信号输入来说,该电容和其它电阻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个电容会有影响吗,我觉得有点像是和cf1构成高频补偿

滤除高频干扰用

网友:
一般说滤除高频差模信号,增加抗干扰能力的错不了

可建立一个仿真电路仿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Cf2电容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   对差分信号输入来说,该电容和其它电阻构成低 ...

想问一下maychang老师:R3,R6两个49.9Ω的电阻是为了给差分信号进行输入阻抗匹配的么?构成50Ω的输入阻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maychang老师:R3,R6两个49.9Ω的电阻是为了给差分信号进行输入阻抗匹配的么?构成50&Omega ...

该差分放大电路,两个输入端上49.9欧电阻并不是差分输入电阻,输入信号频率很低时R5R7也起作用。

该电路比较奇怪的是R7不等于R5,R1不等于R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maychang老师:R3,R6两个49.9Ω的电阻是为了给差分信号进行输入阻抗匹配的么?构成50&Omega ...

为什么R7不等于R5,R1不等于R4,可能要问gmchen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差分放大电路,两个输入端上49.9欧电阻并不是差分输入电阻,输入信号频率很低时R5R7也起作用。 该电 ...

谢谢老师,不过还是没弄明白输入端的 R1 R3、输出端的RO1三个49.9R的电阻他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不过还是没弄明白输入端的 R1 R3、输出端的RO1三个49.9R的电阻他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输入端的R1、R3和Cf2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输出端的49.9电阻,估计是与50欧同轴电缆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的R1、R3和Cf2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输出端的49.9电阻,估计是与50欧同轴电缆匹配。

懂了,谢谢老师

网友E:
这个电路是数据手册给出的,但是要用到100MHz的差转单,恐怕频响有问题。下图是数据手册给出的频响与共模曲线。此电路的增益是-6dB。显然由于两个电容的存在,使得此电路的3dB频响只有50MHz左右,而且由于电阻的不对称,其共模抑制比在频率升高后也变得很差。搞不懂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三个49.9的电阻,显然是为了阻抗匹配用的。但是由于输出端的49.9电阻,当它与输入电阻为50 的负载连接时,还要降低6dB,所以这个电路的增益是负12dB!这点也请楼主注意。

网友:
CF1数据手册中给的是补偿输入端的杂散电容,应该算相位补偿,我主要是想差转单,配置增益为1带宽应该可以做到100M,数据手册中给的增益带宽积是730M,输入是差分互补信号,前端是电流型dac输出,增益配置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数据手册给出的,但是要用到100MHz的差转单,恐怕频响有问题。下图是数据手册给出的频响与共模曲 ...

CF1数据手册中给的是补偿输入端的杂散电容,应该算相位补偿,我主要是想差转单,配置增益为1带宽应该可以做到100M,数据手册中给的增益带宽积是730M,输入是差分互补信号,前端是电流型dac输出,增益配置为1

16楼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CF1数据手册中给的是补偿输入端的杂散电容,应该算相位补偿,我主要是想差转单,配置增益为1带宽应该可以做 ...

电流dac输出是50欧到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