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圈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最近做一个音圈电机驱动电路,找到的资料给了这样一个电路。控制信号从单片机的DAC接口取出,经过一级放大电路放大两倍,由一个限压二极管把电压限制在1V防止异常信号放大后烧毁电机。驱动电流使用的是放大器和MOS管组成的电压源转电流源电路。过电流为I=Vin/R47, NMOS管采用的是2SK428开关管。音圈电机的最大电压是4.8V,最大电流是1.21A。经过multisim仿真后输出大概满足设计要求,我的问题是这个驱动电路应该如何和音圈电机连接。1种是驱动电路的输出和音圈电机的正极相连,音圈电机的负极和地GND相连。2种是需要外接一个6.5V的电压,此时的驱动电路应该如何与音圈电机连接?

网友A:
第一种接法应该是错的,因为那样接不可能有电源为电机供电。

第二种接法中,MOS管漏极接电机负极,电机正极接正电源。此时流过电机的电流受输入电压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接法应该是错的,因为那样接不可能有电源为电机供电。 第二种接法中,MOS管漏极接电机负极,电机 ...

你好,如果是按第二种接的话。1V的限压二极管不好找,我在仿真的时候用一个4.7V的二极管放在了MOS的漏极,这样能做到保护电机的作用吗? 如果不行,有没有好的建议呢。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A:
应该限制的是流过电机的电流。此电流值是U1A同相输入端电位除以取样电阻R6,在U1A同相端对地接入稳压管(前面哪个图在U1B输出端接稳压管是错误的)就可以限制电压也就是限制电流,可以根据上述关系选定稳压管和R6。不过为了减少电源消耗,不建议用过高的稳压电压,买不到合适的稳压管可以用普通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7V~0.8V)作为稳压管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限制的是流过电机的电流。此电流值是U1A同相输入端电位除以取样电阻R6,在U1A同相端对地接入稳压管(前 ...

老师,请教一下参考文献里面R47定义为1/3W的功率电阻,第一次用到功率采样电阻,这个功率电阻的选取应该注意什么呢? 谢谢您了

网友:
首先是功率,此电阻上的最大功耗为(流过电流的平方X阻值)或者(电阻上的压降x流过的电流),都要取最大值。然后还要根据实际使用条件(例如环境、是否连续使用等)给予一定的裕量。

第二是稳定性,主要是温度系数。因为此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必然导致它发热,所以必须是低温度系数的。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用于驱动音圈电机,问题诸多略具一二。1、限压二极管多余,电机限流由R47完成;2、驱动电感负载要有补偿网络稳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用于驱动音圈电机,问题诸多略具一二。1、限压二极管多余,电机限流由R47完成;2、驱动电感负 ...

板子焊接出来经过多次测试,正如阁下所言,这个电路并不能驱动电机,二极管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可以用TMC4671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TMC4671芯片

你好:我想咨询下我要做个振动平台,振动平台是通过驱动4个角上的4个音圈电机来进行不同振动模式。需要单独控制音圈电机的频率,振幅。你们有没有对应的控制器,驱动器。如果有麻烦提供下型号及说明书。

网友:
用专用芯片搭建外围电路是最简单的方式,找不到只能自己做硬件了

网友:
三年过去了,楼主后来成功驱动了吗? 音圈电机需要H全桥驱动吧,正电流产生的磁场往前,反电流产生的电流往后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