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
   现在用的是CCS9.0,但编译时找不到MSP430的头文件。

   安装的时候为了避免认证的麻烦,只勾选了“MSP430”,其它的都是默认设置。

   编译的结果是找不到430的头人件,急得脑壳青痛。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把杀毒软件关掉,重新安装一下ccs,现在的杀毒软件垃圾的很,好坏文件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杀毒软件关掉,重新安装一下ccs,现在的杀毒软件垃圾的很,好坏文件分不清

安装的时候是关闭杀毒软件的,重启之后电脑有异常,连控制条都不显示了。重启过两次才正常。估计这个版本和我这人一样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