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调PWM

楼主:
还说好好安下心调我的PID  结果又被某人喊调一个占空比为10%的PWM波

这不,直接上代码吧:

But first,还是要先解释一下端口:按键改变PWM的占空比

按键IO口如下:

然后就是用P2.3和P2,4口输出两路PWM信号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uchar T[]={10,20,40,100,150,200};        //高电平持续

void delay(void)
{
    uint tmp;
    for(tmp = 12000;tmp > 0;tmp--);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uchar temp,keyval = 0;
    char i=0;
    TACTL = TASSEL0 + TACLR;             // ACLK, 清除 TAR
    CCR0 = 201-1;                        // PWM周期
    CCTL1 = OUTMOD_7;
    CCTL2 = OUTMOD_7;
    TACTL |= MC0;                        // Timer_A 增计数模式

    P2DIR |= 0x08;                       // P2.3 输出
      P2SEL |= 0x08;                     // P2.3 TA1
    P2DIR |= 0x10;                        // P2.4 输出
      P2SEL |= 0x10;                     // P2.4 TA2
    P2DIR |= 0x24;
      P2OUT &= (~BIT5) +(~BIT2);         //P2.2与P2.5点亮

    while(1)
    {
        if(keyin != 0x0f)                //如果有键被按下
         {
            delay();                     //延时消抖
            if(keyin != 0x0f)            //再次检测按键状态
            {
                temp=keyin;
                while(keyin != 0x0f);    //等待按键被放开
                switch(temp)             //转换键值
                 {
                  case 0x0e:
                            keyval = 1;break;
                  case 0x0d:
                            keyval = 2;break;
                  default:
                            keyval = 0;break;
                 }
                if(keyval==1)            //按键加
                 {
                   P2DIR |= 0x80;
                     P2OUT^=BIT7;        //按键指示
                   i++;
                   if(i>5)
                     i=0;
                 }
                if(keyval==2)            //按键减
                 {
                   if(i==0)
                     i=5;
                   else
                     i--;
                   P2DIR |= 0x80;
                   P2OUT^=BIT7;          //按键指示
                 }
             }
        }
       CCR1 = T;                      //占空比: T / 200
       CCR2 = T;                      //占空比: T / 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