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补偿电路为什么能做到超前补偿。

楼主:
如题,关于补偿的资料太少了,模电时间太长也忘得差不多了,实在看不懂,求教。。。

网友A:
“这个补偿电路为什么能做到超前补偿”

看不出此电路有任何“超前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补偿电路为什么能做到超前补偿”   看不出此电路有任何“超前补偿” ...

信号经过滤波发生相位滞后,这时应该用的是超前补偿吧,这个电路像一个。。。模电书上的滞后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经过滤波发生相位滞后,这时应该用的是超前补偿吧,这个电路像一个。。。模电书上的滞后补偿

此电路第一个和第二个LM18均处于开环工作状态,是比较器,不是放大器。既然不是放大器,也就谈不到相位补偿。

而且,两个比较器级联(比较器输出联接到另一个比较器),不明白这样联接的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第一个和第二个LM18均处于开环工作状态,是比较器,不是放大器。既然不是放大器,也就谈不到相位补 ...

懂了 谢谢啦

网友C:
应该是通过门限电压的调整来实现相位偏移的,至于是超前还是滞后要看门限怎么取,rc和门限电压选取一起控制了输出方波相位和输入正弦对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过门限电压的调整来实现相位偏移的,至于是超前还是滞后要看门限怎么取,rc和门限电压选取一起控制 ...

首帖图中左边比较器输入如果是正弦信号的话,可以通过选择门限电压来使比较器输出“提前”于正弦信号过零。但右边比较器的输入是左边比较器的输出再经R3C2低通滤波,无论如何右边比较器的输出也无法“提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左边比较器输入如果是正弦信号的话,可以通过选择门限电压来使比较器输出“提前”于正 ...

前面比较器是反向输入的,相位已近变化了-180度,在配合两级rc,能实现-180到-360的相位变化,变相的实现“超前”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面比较器是反向输入的,相位已近变化了-180度,在配合两级rc,能实现-180到-360的相位变化,变相的实现 ...

两级RC的时间常数均为0.016ms,恐怕很难“变相”实现“超前”效果。

对此电路,我抱怀疑态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级RC的时间常数均为0.016ms,恐怕很难“变相”实现“超前”效果。 对此电路, ...

这个rc截止截止频率1/2*pi*R*C大约是9.95k,也就是说9.95k就会有45度的相位滞后,100k就会有84.3度的滞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rc截止截止频率1/2*pi*R*C大约是9.95k,也就是说9.95k就会有45度的相位滞后,100k就会有84.3度的滞后 ...

那么,你的意思是这两级RC低通是对已经滞后的再滞后一些,让滞后接近180度。

频率稍微发生一点变化,可就没办法“变相”实现“超前”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的意思是这两级RC低通是对已经滞后的再滞后一些,让滞后接近180度。 频率稍微发生一点变化, ...

准确说应该是一个接近360度(第一级比较器 -180度,两级rc 负0到负180度)的相位滞后实现“超前”效果,通过调整门限能实现相位滞后多少的调整,也就是“超前效果”的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19-6-10 19:25 那么,你的意思是这两级RC低通是对已经滞后的再滞后一些,让滞后接近18 ...

楼主首帖电路是想实现什么目的,输入端in是什么频率的信号,均未加说明。所以你我只能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帖电路是想实现什么目的,输入端in是什么频率的信号,均未加说明。所以你我只能猜测。

是的,这要根据实际的应用选择rc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