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6002AQ

楼主:
有哪位用过这个电源芯片(LM46002AQPWPR),现在设计的是输出12V(输入宽压3.9-24V),现在测得不管输入多少输出都是4V左右,FB引脚是1V左右,哪位给看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实物图 PCB截图 这样看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物图 PCB截图 这样看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物图 PCB截图 这样看不出问题

你好,这是PCB图

网友B:
输入电压多少?

你选择的这颗物料是单一的Buck电路,只能输入>12V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办到输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多少? 你选择的这颗物料是单一的Buck电路,只能输入>12V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办到输出12V。

输入大于12V时输出也是4V左右,就是不管输入大于还是小于12V,输出都是4V左右不变,我也很奇怪

网友B:
R77=1M

R78=255k

FB=1.011V

算下来输出电压可不就是在4.9V左右?

1.011/255*(1000+255)=4.97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R77=1M R78=255k FB=1.011V 算下来输出电压可不就是在4.9V左右? 1.011/255*(1000+255)=4.97 ...

那按照技术资料上的参数也

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77=1M R78=255k FB=1.011V 算下来输出电压可不就是在4.9V左右? 1.011/255*(1000+255)=4.97 ...

 刚才算错了,按照参数算是对的,,刚刚说只有输入大于12V是输出才能是12V啥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才算错了,按照参数算是对的,,刚刚说只有输入大于12V是输出才能是12V啥意思啊

就是,您选择的这颗芯片从结构上来说只能降压,输出电压只能等于或者低于输入电压。

您输入要宽压(3-24V),那么选择这颗物料本来就是错误的。

话说,要不要用我们家的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算错了,按照参数算是对的,,刚刚说只有输入大于12V是输出才能是12V啥意思啊

已经私信你了,看看收件箱

网友:
原理图中C61的值也贴错了,应该是pF级的电容,而不应该是47uF。

另外,R80不应该贴0欧姆,R80是上拉电阻,贴0欧电阻有可能会烧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您选择的这颗芯片从结构上来说只能降压,输出电压只能等于或者低于输入电压。 您输入要宽压(3- ...

不对啊,这个芯片应该是个升降压芯片吧(3.5V-60V宽压输入),,你们哪家公司的

网友: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46002

LM46002 3.5 – 60V 2A 低静态电流降压转换器

标题就是降压转换器。

之前有发过我们一些产品的规格书。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77964&pid=2872272&fromuid=354619

具体哪颗物料适合您还要看您当前设计的功率要求。

网友:
首先  你在这里的电源拓扑结构就是 BUCK 降压结构,想要得到12V的电压 输入肯定得高于12V,其次,调整FB电阻分压自然可以得到需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