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选型问题

楼主:
各位,请教一个电感选型的问题。

如图,SENSOR_A_CTR3(下面充电回路没贴出来)充电后,LC开始震荡,SENSOR_A_IN直接进入单片机TIMER,作为TIMER外部计数,原先采用插件电感(DCR为0.9,Q为0.67/1KHZ),100us时间内大概脉冲计数50个左右,先在想替换相同感值的贴片电感,试过好几种(甚至联系电感厂家,定制DCR为0.6,Q为1.2/1KHZ ,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LC震荡后衰减的很厉害,个数只有几个了,请教下各位大声,应该如何去选贴片电感来达到相同效果。电感加大后,储能增加,起震得幅度增加,个数大概会增加到20,但是距离50还是差好多。附图,插件电感和贴片电感的震荡波形。

网友:
提出要求,找厂家定制

要考虑电感的纹波电流,电流的大小会影响电感器和输出电容的尺寸

电感的L越大,储能越强,但纹波越小,还有L越大,通常要求电感尺寸也会变大,DCR增加,会导致DC-DC效率降低。

自己需要体积参数要明确

网友A:
用表贴型绕线电感,不要用叠层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表贴型绕线电感,不要用叠层电感。

用的就是绕线型电感,但是就是衰减很大,搞不懂什么因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绕线型电感,但是就是衰减很大,搞不懂什么因素引起的

注意线径、磁芯材料。

网友:
从图上来看,改变不仅仅是幅值还衰减速度,而且谐振的频率也发生了变化。

从电路上看,你应该是L1和C3构成了并联谐振,然后通过了C1和L2构成的带通滤波器,到了Sensor_A_IN。

假设你改变的仅仅是L1,而没有改变L2,那么可以认为带通滤波器的性能没有改变。其实你的并联谐振的频率已经被改变了,因此通过带通之后信号就被衰减了。你可以把C3去掉,然后在其他元件都在板子上的情况下,去测试L1的感值。因为如果电感的并不封闭的话,周围的电场也会对感值造成影响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改变贴片电感的感值,匹配到你需要的频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