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 NRG1如何实现一对多的通讯?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有三块开发板,我想实现一个开发板作为主,另外两个作为从设备,和主机进行通讯。

查看了ST的官网例程,没有找到合适的例子,求大侠帮忙!

网友:
我看了例程BLE_MS_Formula,这个我该如何进行修改?谢谢

网友A:
除了接收主机数据 从机需要向主机发送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接收主机数据 从机需要向主机发送数据吗?

从机需要发送数据到主机的

网友:
我在使用官方例程,将连接数更改为2,串口出现如下提示:

[08:43:18.547]收←◆BlueNRG-1 BLE Chat Server Application (version: 1.0.0)
aci_gatt_init() --> SUCCESS
aci_gap_init() --> SUCCESS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_ext() --> SUCCESS
Error while adding Chat service.
Error in Add_Chat_Service 0x47
CHAT_DeviceInit()--> Failed 0x47

网友A:
这个文档你看了吗?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Docs\Multiple_Connection_Formu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你看了吗?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Docs\Multiple_C ...

您好,请问能加您QQ或者微信么,我想咨询下关于cc1352的问题 好么

网友:
有没有例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你看了吗?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Docs\Multiple_C ...

有没有例子代码?

网友A:
安装最新版的bluenrg1-dk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n-tool-software/stsw-bluenrg1-dk.html

代码路径在:

C:\Users\??\ST\BlueNRG-1_2 DK 3.1.0\Project\BLE_Examples\BLE_MS_Formul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最新版的bluenrg1-dk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 ...

我就是用的这个,但是只是在初始化上连接一下,就没有了。就断开了。不知道为什么?另外只能一对一的,有没有演示的视频或者文档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最新版的bluenrg1-dk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 ...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代码里面只有master和master_slave,没有纯粹的slave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这个,但是只是在初始化上连接一下,就没有了。就断开了。不知道为什么?另外只能一对一的,有 ...

这个文档里有接受

你先看看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Docs\Multiple_Connection_Formu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里有接受 你先看看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Doc ...

我是不是更改这部分,就会形成slave的代码?

网友C:
你先尝试一下这样改后的结果。

如果还不可以,论坛这边反馈ST工程师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尝试一下这样改后的结果。 如果还不可以,论坛这边反馈ST工程师看看。

修改了一下,不可以,能否帮忙让ST的工程师看一下。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好帖,赞一个,顶楼主

你也在研究这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了一下,不可以,能否帮忙让ST的工程师看一下。

好的,我去也,等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你看了吗?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Docs\Multiple_C ...

能帮我看一下我的问题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887&extra=

网友:
我的还没有搞定